[画板] AC220V在PCB上走线时,应该走多宽?线线之间距离应该多少?

楼主(2015-11-03):
AC220V在PCB上走线时,应该走多宽?线线之间安全距离应该多少?

AC220V接开关电源,电源功率是24V/100W。

网友A:
一般≥2.0mm

网友A:
走多宽根据你的电流大小来,可以查一下标准,如果只是做信号采集的话,10mil都可以了
100W的话,你放到40mil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多宽根据你的电流大小来,可以查一下标准,如果只是做信号采集的话,10mil都可以了
100W的话,你放到40mi ...

版主,这个标准能否发我一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这个标准能否发我一份。

参考标准先要知道应用环境和你的材料才可以知道具体用哪个标准
我截图的是IEC61800-5的标准,都只是作为一个参考而已,不是所有的都是按照这个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标准先要知道应用环境和你的材料才可以知道具体用哪个标准
我截图的是IEC61800-5的标准,都只是作为 ...

谢谢,已经修改好了。线宽60mil,铜厚2oz。间距在4.5mm左右。

网友B(2023-07-01):
就是2.5mm就够了是么。我看有IGBT管管脚那么密,不会爬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