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环境因素能损坏usb转485的线吗

楼主(2015-11-03):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问客户接的是什么玩意

网友B:
原理图,应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问客户接的是什么玩意

usb接电脑,还有产品接的24V开关电源啊,就这些,我们也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应用图

都是些用老了的电路,应该是什么环境因素导致的

网友C:
要拆开损坏的转接线,检查是元件损坏还是导线、接口的问题,要把问题具体化并进行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拆开损坏的转接线,检查是元件损坏还是导线、接口的问题,要把问题具体化并进行统计。 ...

做了实验,好像是频繁的插拔导致线的损坏,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了实验,好像是频繁的插拔导致线的损坏,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

去定制优质的连接线,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定制优质的连接线,一分价钱一分货。

用的FTDI,够好的了,200一根呢,正品。也是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FTDI,够好的了,200一根呢,正品。也是不行啊

具体分析是哪里不行,然后有针对性的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分析是哪里不行,然后有针对性的整改。

ok,再继续探究探究,毕竟这个必须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