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稳压电源稳定性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11-03):
如图所示、电路为稳压恒流杠杆控制电路。其中功率管部分预留的是两个IRF640。但是实际调试时发现。这种直接并的结构在Vds有比较大的压差时,输出就振荡了。去除一个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有没有大神能分析出原因。或者提供一些参考。谢谢!

网友A:
把R41分成两个单独接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41分成两个单独接MOSFET

谢谢,我试试。虽然不能理解透彻振荡的原因、、、

网友B:
MOS一般都是分开驱动的,不会共用一个驱动电阻

MOS内部是成千上万个小MOS并联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一般都是分开驱动的,不会共用一个驱动电阻

嗯,确实。昨天下午飞线弄了一下,屡试不爽、、、但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确实。昨天下午飞线弄了一下,屡试不爽、、、但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 ...

MOSFET输入相当于一个比较大的电容,直接接运放输出会破坏运放内部的反馈,导致自激,一般需要串入合适的电阻降低有害影响,开始的一粒10R电阻接一粒MOSFET时不满足自激的条件(A小于1),接两粒MOSFET时电容增倍,A就可能大于1导致自激,有兴趣可以试试:开始的接法,电阻改为20R或再大点,看是否还有震荡,分开的接法,电阻改为4.7R,是否又会出现震荡。

网友C:
用两个电阻也没用,又不是电流器件。多个MOSFET并联工作在线性区,只能用负反馈来进行分流,正确的办法,是在每个MOSFET的源极串适当的电阻提供足够的负反馈,电阻太小要适合,太小起不到良好的均流作作,太大则功耗过大。

网友C:
关于振荡,把R48, R49放到MOS管的源极上,效果优于把R41增大到百欧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FET输入相当于一个比较大的电容,直接接运放输出会破坏运放内部的反馈,导致自激,一般需要串入合适的 ...

其实都会。就是振荡的条件不一样了。小的时候。MOS的压降20多幅就振荡了。大的时候可以达到40多幅。分开的时候是90幅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振荡,把R48, R49放到MOS管的源极上,效果优于把R41增大到百欧级

谢谢,受教了。其实如照片所示。一开始R48和R49是在源极位置的,从0.5Ω-5Ω都试过。结果是短路时最好。我的分析是由于两个电阻由于电流的变化,会导致两个MOS的Vgs变化。Vgs对于电流来说放大倍数极大且小于也很快、运放由于带宽及SR的限制,响应延时。所以就不稳定了。所以最后是把它短路了。但是如上所说压降大的时候,输出也是会振荡。因为不理解源极直接并联带来的影响,所以一直疑惑中。
截图是一个方案。这个测试结果也是稳定的。区别在于。不同的MOS回路。采样电阻分开采样,加起来后输入负反馈。MOS也是分开驱动。这个也可以稳定。都是采样回路一多。成本增加。也好想很累赘。这个也对电流分布测试过。两路几乎没有偏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受教了。其实如照片所示。一开始R48和R49是在源极位置的,从0.5Ω-5Ω都试过。结果是短路时最好。 ...

均流取样并不需要每路一个放大器, 只要对取样结果进行加权就行了.

网友D:
用功放(TDA2030一类的)来代替运放好了,驱动能力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功放(TDA2030一类的)来代替运放好了,驱动能力够强。

谢谢、强驱动我觉得不是能解决根本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