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控制出现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5-11-03):
第一版电路板控制时可以正常控制异步电机运转,改版到第二版时只是变更了几个IO引脚,增加了一路测直流电压的AD检测口,三相电压和三相电流对应AD口都未变,只是硬件滤波做了点改善。
可是第二版控制相同的一个电机并不正常,无法调速,且Iq一直在最大最小电流之间跳变。三相电压与三相电流放大电路也用函数信号发生器模拟正弦波测试过了,貌似都没有问题。现在测第二版波形,三相电流间也是相差120度,放大前后波形形状也一致的,就是三个相的电流波形差异比较大,始终未找到原因,请诸位不吝赐教~

网友A:
怀疑硬件滤波改的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硬件滤波改的有没有问题

主要是放大电路从逆变板挪到了控制板上;且在运放输出端(到AD口)多加了个0.1uF电容滤波

网友A:
从这里查,三相的电流波形差异比较大

网友B:
PCB布局?…调制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布局?…调制干扰?…

是在逆变板上对三相电流电压进行隔离,然后通过线束将差分信号连接到主控板上,三相电流电压放大电路放在主控板上,不知这样是否影响~

网友B:
用什么隔离?…信号能走、干扰不能走?…通过线束连接到主控板上…???
    没图没真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