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 外部中断 具体怎么写消除抖动程序啊

楼主(2015-11-03):
(无正文)

楼主:
void  counter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delay();
        if(signal==0)
        {
   EX0=0;
   m++;
   EX0=1;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counter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delay();

扫键用中断真的是浪费资源,主循环定时扫描就可以了,

判断两次是否有变化,是怎么变化就可以了

网友B:
改用定时中断扫描按键,外部中断大材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键用中断真的是浪费资源,主循环定时扫描就可以了,

判断两次是否有变化,是怎么变化就可以了 ...

忘了说了,不是检测按键,是检测光电开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定时中断扫描按键,外部中断大材小用

忘说了,是检测光电开关信号

网友B:
确认低电平怎么不行?  是信号持续时间太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不是检测按键,是检测光电开关信号

那要看输入端产生什么样的波形信号,才能对症下药,否则没有意义

网友C:
学习,主要看输入端的波形。

--------------------------
买芯片网-bom2buy

网友D:
先研究输入信号会不会抖动,会抖动的才需要去抖动,去抖动的基本原理是延时超过输入信号抖动时间的时长,再次确认信号存在。

网友E:
一般进中断的不消抖动,用IO检测才消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