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比较古老的话题 脉冲变压器阻抗检测电路赏析

楼主(2015-11-03):
比较古老的话题 脉冲变压器阻抗检测电路赏析如图:
pwm1是作为脉冲输出的幅度调节用.
TAKT2是做为脉冲的脉宽调节和频率 调节用.
通过Q8,l两个信号生成出幅度可调,频率和脉宽可调的输出波形,通过Q10三极管扩流推动脉冲变压器输出.
因为功能需要, 需对变压器次级也就是输出端,进行负载的检测,如果负载脱落,则需要及时将脉冲停掉;
目前是在Q10的集电极处来实现的 ,大家来讨论一下,检测机理.

网友A:
因为不知道输入波形以及各种具体参数,只能随便蒙一下
大圈中显然是个比较器,这个比较器采集电压信号,输出比较结果
小圈这一点是变压器续流回路的一部分
    续流电路中电流的大小正比于变压器中的剩余能量
    如果变压器次级消耗了能量的话, 续流电流较小
    如果变压器次级开路,没有消耗能量的话, 续流电流较大
    因为二极管D9的钳位作用, 大胆猜测续流回路中应当有个小电阻以采集续流电流
    将续流电流转换为电压信号提供给比较器电路

网友B(2015-12-25):
挺好的,画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