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基于MDK32926-EK开发板(基于新唐N32926U1DN)小度wifi(mt7601)演示例...

楼主(2015-11-03):
TA模式测试:
1.测试准备:

注意:使用的路由器需要支持动态获取IP(UDHCP),路由器无线网络加密类型为WPA;其他情况,请自行测试。

测试前请先修改startSta.sh文件,将
    NT_ESSID=YOUR_WIFI_NAME
    NT_PASSWD=YOUR_WIFI_PASSWD
中YOUR_WIFI_NAME、YOUR_WIFI_PASSWD分别替换为要连接的路由器的网络名称及密码;

将测试程序拷贝到SD卡或开发板NAND Flash分区(需要硬件支持,一般为/mnt/nand1-2)。

以下,测试程序所在目录/mnt/nand1-2,测试程序文件夹mt7601u为例说明:

2.运行测试脚本
(1)进入测试程序所在目录(下文以/mnt/nand1-2为例):
# cd /mnt/nand1-2/mt7601u/

(2)启用STA模式测试
# ./startSta.sh

默认,startSta.sh会连接到指定的路由器->获取IP->PING测试(默认为PING 网关测试)。如果网络
畅通,可以在手机、平板或电脑(需要连接到同一路由器,即保证在同一网段)的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开发板IP(可以使用ifconfig命令查看),即可访问测试程序启用的网页页面。

(3)关闭Wifi连接
# ./stopWifi.sh
至此,测试完成。

3.WPA加密路由器连接过程简介(适用于上述步骤2中startSta.sh)

(1)加载驱动:
# insmod ./drivers/mt7601Usta.ko

一般小度Wifi模块被识别为ra0,可以通过ifconfig -a 命令查看;

(2)查找可用WIFI网络
# ifconfig ra0 up
# ./bin/iwlist ra0 scan

(3)生成配置文件
# ./bin/iwconfig ra0 essid YOUR_WIFI_NAME
# ./bin/wpa_passphrase YOUR_WIFI_NAME YOUR_WIFI_PASSWD > ./etc/wpa_supplicant.conf

注:YOUR_WIFI_NAME、YOUR_WIFI_PASSWD需要替换为所要连接的WIFI网络名称及密码。

(4)连接
# ./bin/wpa_supplicant -i ra0 -c ./etc/wpa_supplicant.conf -B

(5)获取及测试
# udhcpc -n -i ra0 && DFT_GW=`route | grep default | awk '{print $2}'` && ping $DFT_GW -c 10

注:如果不支持动态获取IP,请使用ifconfig等命令手动配置;

注意:上述适用到的示例命令仅供参考。命令中出现的设备名称(ra0)、路径名、文件名等需要根据实际调整。

4.可能遇到的问题
(1)驱动无法加载
答:可能是当前使用的内核未配置USB WIFI支持,可以尝试使用本测试程序提供的相关烧写文件(conprog.bin)测试;

楼主:
AP模式测试:

1.将测试程序拷贝到SD卡或开发板NAND Flash分区(需要硬件支持,一般为/mnt/nand1-2)。
以下,测试程序所在目录/mnt/nand1-2,测试程序文件夹mt7601u为例说明:

2.运行测试脚本
(1)进入测试程序所在目录(下文以/mnt/nand1-2为例):
# cd /mnt/nand1-2/mt7601u/

(2)启用STA模式测试
# ./startAP.sh

3.手机连接
打开startAP.sh,可以修改 ifconfig ${IFNAME} 192.168.8.1该IP地址,
然后使用手机连上该热点然后在浏览器输入该IP地址,手机上显示简易web页面
热点名称在串口信息中可以查看rt28xx(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一个未加密的热点)

网友A:
火钳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