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刚刚开始学习画板子 于是画了个降压变换器的 求大神们指点

楼主(2015-11-03):
由于刚开始学 什么电磁兼容啊什么的都还不知道怎么处理 求大神们狠喷:(:(

网友A:
铺铜的形状太难看了,不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的形状太难看了,不规则

这个大概要怎么改进啊

网友A:
新手不要用铺铜进行走线,纯粹用线来话板子,根据电流大小调整线宽
最后按GND网络铺一下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