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是怎么运行的

楼主(2015-11-03):
最近刚学DSP,看到一段程序main()函数里面感觉都是初始化的操作,并没有调用应有的获取图像的函数,但是这段程序可以运行并实现这个功能,dsp里面的程序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楼主:
代码如下
main()
{
    /******************************************************/
    /* open CSL DAT module for fast copy                  */
    /******************************************************/
    CSL_init();
    CACHE_clean(CACHE_L2ALL, 0, 0);
    CACHE_setL2Mode(CACHE_256KCACHE);
    CACHE_enableCaching(CACHE_EMIFA_CE00);
    CACHE_enableCaching(CACHE_EMIFA_CE01);
    DAT_open(DAT_CHAANY, DAT_PRI_LOW, DAT_OPEN_2D);

}

网友A:
不太清楚  DAT_open里面到底干了啥

楼主(2015-12-03):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  DAT_open里面到底干了啥

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但是有的程序里面main()函数里面没有DAT_open(),只在main函数下面有一个takchannel()函数,程序主要功能是在tskchannel()这个函数里面实现的,但是没见过调用这个函数,外部声明也没有

网友B:
一级一级查查呗,程序不都是那样跑的么

楼主:
知道了 不懂DSP/BIOS吃的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