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红外栅栏电路请教

楼主(2015-11-03):
各位老师、前辈好,请教一下我这个红外栅栏电路是否合理?或者可以进行修改一下呢?我这样做的话那多对红外的话那就要增加多个红外接收放大电路了·····

网友A:
三极管基极bLED接收电路、偏置电路设计不合理。

三极管集电极上的电阻阻值太大。

二极管检波电路电路设计繁琐。

。。。。。。

问题多多。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点,您说这个二极管检波电路繁琐,请教检波电路要怎么改进一下呢?还有就是请教我这弄两个独立的检波电路是否合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点,您说这个二极管检波电路繁琐,请教检波电路要怎么改进一下呢?还有就是请教我这弄两个独立 ...

部分改进参考:

网友B:
发射频率改为38KHz, 接收使用三脚的接收IC吧,很容易买到。可以轻松的做到距离5米到1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