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lpc4357的sdram调试问题

楼主(2015-11-03):
请教下各位大神,用的是lpc4357的M芯片,因为内部ram的空间不够用,需要外扩sdram,选用的是MT48LC8M16A2,测试sdram的读写已经通过了,用的ide是keil mdk,小弟想问一下,如何将代码运行的环境放到sdram中,

因为代码是下到flash中的,但是必须要有一段初始化emc的代码,我的这段代码是放到本地ram中去搞的,然后b出来,把堆栈环境移到sdram中,代码可以不用搬到sdram中,这个过程应该怎么搞呢。类似一个boot的操作。谢谢啦。描述的不够清楚

网友A:
直接找LPC4357的bootloader,应该有现成的,其实也就是启动、复制,再引导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LPC4357的bootloader,应该有现成的,其实也就是启动、复制,再引导的过程。 ...

去哪里找?百度?

网友B:
这个汇编写一段就可以了,
在c环境之前初始化好SDRAM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汇编写一段就可以了,
在c环境之前初始化好SDRAM就没有问题了.

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有参考的代码么

楼主:
汇编已经搞完了,可是貌似还是不行,感觉keil的配置还有点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汇编已经搞完了,可是貌似还是不行,感觉keil的配置还有点问题。。

确认SDRAM初始化是否OK,你现在应该只是想用外围的SDRAM当RAM用吧? CODE还在FLASH上

网友A:
lpc4357应该有开发板的,或是从官网上找,周立功那里有没有,或者联系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SDRAM初始化是否OK,你现在应该只是想用外围的SDRAM当RAM用吧? CODE还在FLASH上 ...

是的,就是想要这样代码还是放到flash上就行,然后sdram当ram用,又弄了弄,貌似在debug的情况下,不带实时小系统的情况下代码可以跑起来,但是非debug或者是在debug下带着小系统还是不行,会出现硬件错误的中断,感觉是小系统的那个切任务的systick没有起来呢,这边已经开始问fae了,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c4357应该有开发板的,或是从官网上找,周立功那里有没有,或者联系代理商 ...

用的就是评估板,官网上似乎没有相关的boot信息啊

网友A:
评估板是从代理那里买的吗?问他们FAE试试

网友A:
因为没玩过lpc的,所以对lpc4357的开发包不了解

楼主:
经过一天多的捣鼓,通过加在keil的ini文件来debug已经可以跑起来了

楼主:
后面的设想,是代码在flash里面跑起来后,用汇编去初始化emc和clock,然后编译的时候直接编到sdram,最后把整个的c环境直接搭到sdram中区,放弃片上ram,再调调看

楼主:
汇编搞上去了,但是还是需要在debug时候,先复位一下,然后再开始跑才能跑起来,什么回事啊,脱机跑步起来啊

网友A:
脱机的时候,程序是在芯片初始位置开始运行,而初始位置和你debug装载的位置不一定相同,然后再到SDRAM的

楼主:
自己的帖子自己结吧,搞了一周,终于搞定了,整个流程代码起来后从内部flash跑,汇编初始化内核时钟和emc相关配置,变量以及堆栈全部配置在外部sdram中,
总结一下:nxp的技术支持太坑爹,手册也很坑,本来能提早一天结束的,由于用的是16位的sdram和开发板不一样,配置的过程居然要读一个寄存器,而且寄存器地址居然和手册给的计算方法不一样,害的硬生生从nxp给的固件库中,把这个地址给勾出来,技术支持什么有用的建议都没有,就说一些大大的边缘话题,截止此整个4357的片上资源基本全部开发了,双核对我们来说确实有点用,刚好M4在sdram跑,M0在内部ram跑,外设虽然丰富,但是感觉比意法半导体的要差,主频204M,各个外设的速度却不快,spi两个控制器,没一个好用的。bootloader也没有提供,网上资料少得可怜,花了些时间自己做好了,各个引脚复用功能看似强大,却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了,用了这个控制器,那个控制器就用不了了,不知道设计时怎么考虑的。移植了lwip接下来就搞网口了希望顺利。

网友D(2015-12-29):
引用 楼主:
自己的帖子自己结吧,搞了一周,终于搞定了,整个流程代码起来后从内部flash跑,汇编初始化内核时钟和emc相 ...

请问4357要使用外部SDRAM一定要用汇编来初始化吗?小弟也在弄LPC4357米尔科技的开发板,RAM不够用想把外部SDRAM当作RAM来用。可以发一份源程序参考一下吗?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4357要使用外部SDRAM一定要用汇编来初始化吗?小弟也在弄LPC4357米尔科技的开发板,RAM不够用想把外 ...

这个要看你怎么搞了,如果代码一跑起来,就在外部ram中的话,也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没有c环境的(无堆栈),所以肯定要用汇编去搞,但是比如说,你一上来代码是在内部ram中去跑,那么就可以用c语言,去初始化外部ram了,然后,只要把栈指针搬过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看你怎么搞了,如果代码一跑起来,就在外部ram中的话,也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没有c环境的(无堆栈), ...

我这边有汇编的代码,弄得是美光16位的sdram,c的话,其实官网给的demo中就带了

网友D:
111: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有汇编的代码,弄得是美光16位的sdram,c的话,其实官网给的demo中就带了 ...

“这个要看你怎么搞了,如果代码一跑起来,就在外部ram中的话,也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没有c环境的(无堆栈),所以肯定要用汇编去搞,但是比如说,你一上来代码是在内部ram中去跑,那么就可以用c语言,去初始化外部ram了,然后,只要把栈指针搬过去就行了。
这样子的话,中断向量地址(指向内部RAM)是不是要重新编辑,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是不是在汇编里面有相关设置?
如果使用汇编语言来初始化,直接从内部FLASH加载到SDRAM上是怎么实现的啊?可以描述一下流程吗?
我用的是三星的16位的SDRAM啦,想来跟你使用的情况很相似,代码可以发我一份吗?76611609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看你怎么搞了,如果代码一跑起来,就在外部ram中的话,也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没有c环境的(无堆栈) ...

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的代码要不要搬到sdram中,实际上都一样了,流程上就是,cpu一起来,指向的是内部flashbank_a的0地址,那么你从这里开始执行你的第一条代码,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编译出来的map文件,代码的最前端放的就是中断向量,这时候你用汇编去初始化你的sdram,当汇编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你的sdram可用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入c环境了,但是这样子是,你的代码还在flash中,如果想把代码放在sdram中的话,那就初始化sdram后,把代码搬移到sdram中,然后可以把sdram代码的后面那块当堆栈去用,这时候要更新栈指针和pc的值,实际上就是把你的sdram拆成两段用,当然相应的你的keil那块也得设置一下就是选择rom和ram,看下keil的相关说明,要展开说太多了,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不能把代码发你邮箱,公司有信息安全。
我把汇编的代码贴给你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的代码要不要搬到sdram中,实际上都一样了,流程上就是,cpu一起来,指向的是内部fl ...

                        ;//DATA LINES PIN 0..31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09C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0A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0A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0A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0AC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0B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0B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0B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29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29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29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29C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28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28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28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28C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68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68C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69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69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69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69C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6A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6A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71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71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71C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72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72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72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72C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730
                                STR            R0,[R1,#0X00]
                                ;//ADRESS LINS PIN 0..23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12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12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12C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13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13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08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08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08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12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11C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11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10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10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10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1
                                LDR    R1,=0x4008632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1
                                LDR    R1,=0x4008631C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6C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6BC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70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70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70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70C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71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510

                                ;//EMC CONTROL SIGNAL PIN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09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1
                                LDR    R1,=0x4008631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6B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6A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32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09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31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31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32C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33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32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2
                                LDR    R1,=0x4008668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73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08C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09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09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3
                                LDR    R1,=0x40086098
                                STR            R0,[R1,#0X00]

                                ;//CLK SIGNAL PIN
                                LDR    R0,=0x000000F0
                                LDR    R1,=0x40086C0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0
                                LDR    R1,=0x40086C0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0
                                LDR    R1,=0x40086C0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F0
                                LDR    R1,=0x40086C0C
                                STR            R0,[R1,#0X00]
                                ;//PIN SET UP END
                                B                CLOCKCONFIGSTART
                                LTORG
CLOCKCONFIGSTART
                                ;//CLOCK SET UP
                                ;//OSC Enable
                                LDR     R0,=0X01000800
                                LDR     R1,=0x4005006C
                                STR            R0,[R1,#0X00]

                                LDR     R0,=0x40050018
                                LDR     R1,[R0,#0X00]
                                LDR            R2,=0XFFFFFFFC
                                AND     R1,R2
                                LDR            R0,=0x40050018
                                STR            R1,[R0,#0X00]

                                ;//DELAY 200US
                                LDR            R0,=0x00000001
DELAY200USSTART
                                LDR     R1,=0X00000001
                                ADD                R0,R1
                                CMP                R0,#0X2000
                                BEQ                DELAY200USEND
                                B                DELAY200USSTART
DELAY200USEND

                                ;//Set PLL 102MHz
                                LDR    R0,=0X00000001
                                LDR    R1,=0x40050044
                                STR            R0,[R1,#0X00]

                                LDR    R0,=0X06100800
                                LDR    R1,=0x40050044
                                STR            R0,[R1,#0X00]
                                ;//wait PLL lock

PLLLOCK102MSTART
                                LDR           R0,=0x40050040
                                LDR                  R1,[R0,#0X00]
                                LDR                R2,=0X00000001
                                AND                R1,R2
                                CMP                R1,#0X01
                                BEQ                PLLLOCK102MEND
                                B                PLLLOCK102MSTART
PLLLOCK102MEND

                             ;DELAY
                LDR           R0,=0x00000001
DELAY10USSTART
                                LDR                R1,=0X00000001
                                ADD                R0,R1
                                CMP                R0,#0x00000400
                                BEQ                DELAY10USEND
                                B                DELAY10USSTART
DELAY10USEND

                                ;//CGU_BASE_M4_CLK = PLL1
                                LDR    R0,=0x09000800
                                LDR    R1,=0x4005006C
                                STR            R0,[R1,#0X00]

                             ;DELAY
                LDR           R0,=0x00000001
DELAY50USSTART
                                LDR                R1,=0X00000001
                                ADD                R0,R1
                                CMP                R0,#0x00000800
                                BEQ                DELAY50USEND
                                B                DELAY50USSTART
DELAY50USEND
                                ;//IMPROVE PLL UP TO 204MHZ
                                LDR     R0,=0x40050044
                                LDR     R1,[R0,#0X00]
                                LDR            R2,=0X000000C0
                                ORR      R1,R2
                                STR            R1,[R0,#0X00]

                                ;//CLK_M4_EMCDIV DIV=2
                                LDR     R0,=0x40051478
                                LDR     R1,[R0,#0X00]
                                LDR            R2,=0X00000026
                                ORR      R1,R2
                                LDR            R0,=0x40051478
                                STR            R1,[R0,#0X00]
                                ;//CREG6 EMC_CLK_DIV = 2
                                LDR     R0,=0x4004312C
                                LDR     R1,[R0,#0X00]
                                LDR            R2,=0X00010000
                                ORR     R1,R2
                                LDR            R0,=0x4004312C
                                STR            R1,[R0,#0X00]

                                ;//CCU1_CLK_M4_EMCDIV_STAT
CLKEMCSTART
                                LDR           R0,=0x4005147C
                                LDR                  R1,[R0,#0X00]
                                LDR                R2,=0X00000001
                                AND                R1,R2
                                CMP                R1,#0X01
                                BEQ                CLKEMCEND
                                B                CLKEMCSTART
CLKEMCEND

                                ;//CLK_M4_EMC_CFG Enable
                                LDR     R0,=0x40051430
                                LDR     R1,[R0,#0X00]
                                LDR            R2,=0X00000001
                                ORR      R1,R2
                                LDR            R0,=0x40051430
                                STR            R1,[R0,#0X00]

                                ;//CCU1_CLK_M4_EMC_STAT
CLKM4START
                                LDR           R0,=0x40051434
                                LDR                  R1,[R0,#0X00]
                                LDR                R2,=0X00000001
                                AND                R1,R2
                                CMP                R1,#0X01
                                BEQ                CLKM4END
                                B                CLKM4START
CLKM4END

                                ;//CLOCK SET UP END

                                ;//EMC REGISTER SET UP
                                ;// Configure EMC delays
                                LDR    R0,=0x00006666
                                LDR    R1,=0x40086D00
                                STR    R0,[R1,#0X00]

                                ;// Initialize EMC
                                ;//DYNAMIC FOR SDRAM
                                LDR    R0,=0x00000001; // CONTROL=1 = Enable EMC
                                LDR    R1,=0x4000500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00; // CONFIG=0
                                LDR    R1,=0x4000500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1480; // DYNAMICCONFIG0
                                LDR    R1,=0x4000510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1280; // DYNAMICCONFIG2
                                LDR    R1,=0x4000514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303; // DYNAMICRASCAS0
                                LDR    R1,=0x4000510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303; // DYNAMICRASCAS2
                                LDR    R1,=0x4000514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01; // DYNAMICREADCONFIG
                                LDR    R1,=0x4000502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01; // DYNAMICRP
                                LDR    R1,=0x4000503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03; // DYNAMICRAS
                                LDR    R1,=0x4000503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05; // DYNAMICREX
                                LDR    R1,=0x4000503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00; // DYNAMICAPR
                                LDR    R1,=0x4000503C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04; // DYNAMICDAL
                                LDR    R1,=0x4000504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01; // DYNAMICWR
                                LDR    R1,=0x4000504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05; // DYNAMICRC
                                LDR    R1,=0x4000504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05; // DYNAMICRFC
                                LDR    R1,=0x4000504C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05; // DYNAMICXSR
                                LDR    R1,=0x4000505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01; // DYNAMICRRD
                                LDR    R1,=0x4000505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01; // DYNAMICMRD
                                LDR    R1,=0x4000505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183; // DYNAMICCONTROL - NOP
                                LDR    R1,=0x4000502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103; // DYNAMICCONTROL - PRECHARGE_ALL
                                LDR    R1,=0x4000502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02; // DYNAMICREFRESH = 2
                                LDR    R1,=0x4000502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32; // DYNAMICREFRESH = 50
                                LDR    R1,=0x4000502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83; // DYNAMICCONTROL - MODE
                                LDR    R1,=0x40005020
                                STR    R0,[R1,#0X00]
                                LDR    R0,=0x2800CC00; // Write 16-bit SDRAM Mode register burst 8
                                LDR    R1,[R0,#0X00]
                                LDR    R0,=0x00000000; // DYNAMICCONTROL = 0
                                LDR    R1,=0x4000502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81480; // DYNAMICCONFIG0
                                LDR    R1,=0x4000510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81480; // DYNAMICCONFIG0
                                LDR    R1,=0x4000512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81480; // DYNAMICCONFIG2
                                LDR    R1,=0x4000514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81480; // DYNAMICCONFIG2
                                LDR    R1,=0x40005160
                                STR    R0,[R1,#0X00]

                                ;STRTIC FOR EPLD
                                LDR    R0,=0x00000082; // STATICCONFIG0
                                LDR    R1,=0x4000520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0F; //STATICWAITWEN0
                                LDR    R1,=0x4000520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0F; // STATICWAITOEN0
                                LDR    R1,=0x4000520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1F; // STATICWAITRD0
                                LDR    R1,=0x4000520C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1F; // STATICWAITPAGE0
                                LDR    R1,=0x40005210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1F; //STATICWAITWR0
                                LDR    R1,=0x40005214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0F; // STATICWAITTURN0
                                LDR    R1,=0x40005218
                                STR    R0,[R1,#0X00]
                                LDR    R0,=0x00000008; // STATICEXTENDEDWAIT
                                LDR    R1,=0x40005080
                                STR    R0,[R1,#0X00]

                                LDR           R0,=0x40005200
                                LDR                  R1,[R0,#0X00]
                                LDR                R2,=0X00000100
                                ORR         R1,R2
                                STR            R1,[R0,#0X00]
                                ;;//EMC REGISTER SET UP END
内核跑到204000000,emc跑的1020000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的代码要不要搬到sdram中,实际上都一样了,流程上就是,cpu一起来,指向的是内部fl ...

听明白了,谢谢你讲的这么详细。

所以我只要
1.在启动文件里面,位置在中断向量初始化之前加入SDRAM的初始化代码
2.修改分散加载文件脚本。就可以实现:“代码在在仍在flash中运行,rw,和ZI都是在SDRAM运行“

还有请教是否有资料或者书籍介绍了关于arm cortex m4启动过程中依次以什么顺序加载那些文件配置的吗?:lol:lol:lol

再一次感谢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明白了,谢谢你讲的这么详细。

可以在中断向量初始化以后,就是在进入sysint之前的那块,插入汇编,相当于在那块只要pc移动就行了,汇编初始化后就可以进入c环境了,那个分散加载脚本是为了debug用的,也就是因为你的汇编可能不会一上来就工作,所以用分散加载脚本调试,脱机运行时这个脚本酒可以不用了。。。后面如果不搬代码,酒可以直接进c了,rw什么的编在哪里修改那个keil的ram就行了,恩 ,然后如果boot跑完后,想进入应用的时候,也就搬移下zsp和pc就行了,就会跳到你的应用代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己的帖子自己结吧,搞了一周,终于搞定了,整个流程代码起来后从内部flash跑,汇编初始化内核时钟和emc相 ...

我也用的是双核,54102,外设一般还是让一个内核占用,如果同时使用就要做互斥量。再者lpc的资料的确少一些,但是基本的都有,至于库我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的是双核,54102,外设一般还是让一个内核占用,如果同时使用就要做互斥量。再者lpc的资料的确少一 ...

嗯 我们也是,基本上都是硬件上就做了互斥了,貌似就定时器两个核全用了,话说lpc的资料真实少的可怜啊,啥啥都找不到,基本都靠自己摸索。。。。。,库文件,有的bug坑死你。。。。唉

网友E(2016-03-01):
引用 楼主:
嗯 我们也是,基本上都是硬件上就做了互斥了,貌似就定时器两个核全用了,话说lpc的资料真实少的可怜啊, ...

我不用库了,效率太低,用寄存器写了驱动!

网友F(2016-04-26):
LPC4357 外扩的SDRAM,IS42S16160,有偿求帮配置驱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