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对全局变量进行保护

楼主(2015-11-03):
(无正文)

网友A:
裸奔的也不少

关键看变量会不会被多进程访问

很多人不懂这些,经常说什么诡异情况好多都是这些引起的

裸奔中经常通过标志位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奔的也不少

关键看变量会不会被多进程访问

如果在裸机程序中,中断程序里面并不会对该全局变量进行修改,那是不是就不用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奔的也不少

关键看变量会不会被多进程访问

如果在任务1中修改一个全局变量,需要几条指令完成,在这期间进入中断,进行调度,进入任务2,在任务2中再次修改这个全局电量,那么当返回任务1中执行的时候这个全局变量会怎么改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在裸机程序中,中断程序里面并不会对该全局变量进行修改,那是不是就不用保护? ...

一般是这样的

操作过程中确保不被打断,或打断但不改变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在任务1中修改一个全局变量,需要几条指令完成,在这期间进入中断,进行调度,进入任务2,在任务2中 ...

这就需要保护了

至于怎么改变,有可能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正确的结果只有一个,错误的结果千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