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2批芯片 丝印都是STM8S105K4T6 但有一批IAR无法仿真,STVP警告

楼主(2015-11-03):
最进小批量买了2次STM8S105K4T6..有一批不敢用   不知道别人遇到过没。。 丝印都是STM8S105K4T6
一次50PCS 白色锡脚 .正常芯片IAR可仿真 STVP不警告

一次20PCS-金色脚 仿真错误 GDI-ERROR [40606].       --------STVP下载警告。。。
芯片选择STM8S207C6系列   就可以仿真了 。STVP也没警告了。。。这个芯片能用吗  买家说很多客户 都没事 没说过这个问题。。。

网友A:
多焊几片测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焊几片测试下看看;

3片都这样。。有时间再弄它吧。

网友B:
两次芯片,一定有一批不是全新原装的,记不清国内和马来西亚封装引脚,哪个是亚光银,哪个是光亮微黄,但是同一个封装地的应该是一样的。买到过一批100C8T6B的片子,引脚偏黄,发暗,明显过过回流焊的颜色,不过正常用

网友C(2019-01-09):
朋友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只是我的芯片是STM8AF6226,其它错误提示一抹一样,我也采购过两次,难道两次的芯片都是假的,而且我IAR里面选择器件的时候不选STM8AF6226,选一个其它的型号比如STM8S105C6居然能够仿真调试,而且程序能正常运行,真的是遇到奇葩问题了,朋友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D(2023-08-02):
多焊几片测试下

网友E:
两次芯片,一定有一批不是全新原装的

网友F:
记不清国内和马来西亚封装引脚,哪个是亚光银,哪个是光亮微黄

网友G:
但是同一个封装地的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H:
买到过一批100C8T6B的片子,引脚偏黄,发暗,明显过过回流焊的颜色,不过正常用

网友I(2023-10-24):
可能有一批不是全新原装

网友J: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K: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K: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

网友L: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M: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N: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O: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P: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