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微弱信号PCB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5-11-03):
最近在做压电传感器采集,采集出的信号幅度很小,而且工频干扰比较严重。查了一些资料,现在有几个疑惑?
1.有人数微弱信号不建议大面积敷铜,为什么?敷铜接地不就是为减小干扰的吗?
2.我的PCB图上信号从传感器端到放大电路入口有15cm的距离,是不是太长了,容易引入干扰?这些干扰又具体是什么干扰呢?

网友A:
大面积覆铜最好在用在参考地,如果不是真正的参考地,实际上,地上也是有污染的
15cm的距离要看你是什么样的信号的,信号强度到底多大?是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B:
你的15cm的距离是必须的吗,我们的也就5cm以内到放大电路。你的信号输出形式是电压,电流还是频率等等

网友C:
难怪有人说,只有两类电子工程师,一类是已经碰到信号完整性问题,另一类是即将碰到!

网友D:
如果敷铜接地不良反倒成了接收干扰的天线。但通常还是要敷铜的。并把地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面积覆铜最好在用在参考地,如果不是真正的参考地,实际上,地上也是有污染的
15cm的距离要看你是什么样 ...

不好意思 这个参考地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我采集到的放大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的信号。我现在主要做的是传感器的测量,因为是压电传感器,这个是压力很大的时候才采到的。这个波形我就很困惑,这个工频干扰有一段有,有一段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15cm的距离是必须的吗,我们的也就5cm以内到放大电路。你的信号输出形式是电压,电流还是频率等等 ...

输出的是电压。现在为了做实验,这个15cm实在没办法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敷铜接地不良反倒成了接收干扰的天线。但通常还是要敷铜的。并把地接好。 ...

我这个就是把放大器,传感器的地都和电源的地接在了一起,而且敷铜了。电源是锂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把放大器,传感器的地都和电源的地接在了一起,而且敷铜了。电源是锂电池。 ...

如果楼主设备没有封闭的金属外壳,并且,外壳没有接GND,可以考虑不敷铜。否则,敷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的是电压。现在为了做实验,这个15cm实在没办法减小。

还有就是你的15cm是PCB上的走线还是导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你的15cm是PCB上的走线还是导线啊

PCB上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设备没有封闭的金属外壳,并且,外壳没有接GND,可以考虑不敷铜。否则,敷铜。 ...

传感器是我自己做的。正在考虑加不加封闭的金属外壳。加封闭的金属壳是为了屏蔽空间电磁干扰是吗?我用锡箔纸包裹了试验了下,觉得没有什么用。

网友B:
可以试着直接用导线连接到放大电路。看一下效果,还有你的信号如果是查分的就无所谓了

网友E:
不会铺地的话,当然是不铺的效果好;
可以考虑屏蔽驱动;

看看,我过的低电平测量手册,相关**;
应该还有弱信号测试的;

发在“电路欣赏”版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铺地的话,当然是不铺的效果好;
可以考虑屏蔽驱动;

好的 去学习学习

网友F:
敷地会增加走线电容,如果是要保护弱信号的话建议做等电位屏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会铺地的话,当然是不铺的效果好;
可以考虑屏蔽驱动;

还是你明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会铺地的话,当然是不铺的效果好;
可以考虑屏蔽驱动;

你的**有链接不,学习下

网友I:
加带通滤波

网友J:
压电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应该是直流吧,先低通滤波再放大

网友K:
感觉压电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应该很高。建议先靠近传感器做缓冲,然后用缓冲输出包围信号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压电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应该很高。建议先靠近传感器做缓冲,然后用缓冲输出包围信号输入端。 ...

你说的这个缓冲应该就是阻抗变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压电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应该是直流吧,先低通滤波再放大

并不是都是直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敷地会增加走线电容,如果是要保护弱信号的话建议做等电位屏蔽.

画PCB的时候怎么做等电位屏蔽?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缓冲应该就是阻抗变换吧

Yes

网友L:
都是各种各样的电磁干扰,耦合进去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画PCB的时候怎么做等电位屏蔽?

拿一条和输入信号一样电平的线把整个信号线绕圈包起来.
这样信号的电压和包圈的电压一样,旁边的干扰无法直接干扰信号,而包圈的电压和信号线电压一致,即使有导线电容也不会有电荷的充放(内外电压一样的,无法充放)

网友M:
引用 网友C:
难怪有人说,只有两类电子工程师,一类是已经碰到信号完整性问题,另一类是即将碰到!
...

是啊~

楼主:
阻抗变化太令人头疼了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并不是都是直流的啊

那就要看你的具体应用场景了

网友N:
估计你线路有问题,我20m都没问题。

网友O:
这种信号面积一定要小,而且一定要远离高频信号,最好周围有地包着,走线不要长,基本上不要走线,把这个网络放在一起,像你说的那样,电路会不正常工作,噪声会很大,给芯片造成干扰,热量上升的很快,时间长会烧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