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P&E的USB MULTILINK UNIVERSAL的烧录器

楼主(2015-11-03):
大家好,我手上有一款P&E的USB MULTILINK UNIVERSAL的烧录器,发现当我调用自带的软件烧录的时候,烧几十片后电脑和烧录器就连不上了,就是说这时烧录器上面有一个指示灯没有电了

网友A:
如果你这个烧录器是正版的,你去PE官网问问他们的支持,看看是坏了还怎样。
PE官网链接:
www.pemicro.com

楼主:
是正版的,因为我用了两个烧录器均试了,不过我是这样用的,就是烧一个产品,启动一次软件,烧录之后再关掉这个软件,烧下一个产品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谢谢你每次及时给的回答

楼主:
还有这款烧录器有一个问题是在电脑启动之前是不能插在电脑上面的,不然的话USB也是不连进去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正版的,因为我用了两个烧录器均试了,不过我是这样用的,就是烧一个产品,启动一次软件,烧录之后再关掉 ...

不过,烧录的时候,芯片要先连接烧录器,然后再给芯片上电,烧录,烧录好后,断电,断开烧录器,你顺序对了吗?

楼主:
顺序是你这样的

退一步说我就是顺序错了也不至于让烧录器和电脑连不上吧?它就是彻底的和电脑断开了

网友B:
手上有一个,买开发板送的,用了一次就再也不想用了.比jlink差太多了.

楼主:
你哪个可能是人家翻新的,不然不会只烧一次,我这个烧了好几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序是你这样的

退一步说我就是顺序错了也不至于让烧录器和电脑连不上吧?它就是彻底的和电脑断开了 ...

这样你去PE的官网问问,如果是正版,他们应该要有保证的。
我们这边的正版PE都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烧过很多芯片。

网友A:
不客气,如果这个帖子的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