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將uart波型反向輸出

楼主(2015-11-03):
uart平常準位為高,利用gpio中斷,將波型反向送出,輸入的話,也是利用io將波型反向送到mcu rx。

网友A:
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呢,IO口输出的再从串口输入回去。来回的倒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呢,IO口输出的再从串口输入回去。来回的倒腾。

同问,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处

网友C:
我也看了两天了,一直想楼主说的..."uart平常準位為高"

是否认为uart平常输出是9V,而不是5V?

所以要输出再修正电位?

我乱猜的...

网友D:
经过仔细思考,楼主的想法是发送一个跟正常串口波形相反的波出去,那边解码时候肯定也要采用相反的策略了,这样人家抄袭时候就不好弄。

网友E:
有时候是为了隔离什么的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经过仔细思考,楼主的想法是发送一个跟正常串口波形相反的波出去,那边解码时候肯定也要采用相反的策略了, ...

用一颗 7404 就可以反向解码了..

网友F:
低功耗??
三极管、反向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一颗 7404 就可以反向解码了..

不错,这个芯片刚好可以起到反相的作用,实现顺利的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错,这个芯片刚好可以起到反相的作用,实现顺利的解码。

刚好知道有这一颗,能帮上忙真好.. :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好知道有这一颗,能帮上忙真好..

反向后,一般正向就无法解码了,也在一定程度上数据保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反向后,一般正向就无法解码了,也在一定程度上数据保密了。

要再解码不难,再加一颗7404就可以了..

从开始的反向,再一次反向,就变成正向了..

这是很规律的两次反向,要说保密性,不太高..

用公式性有变化的编码会比较难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再解码不难,再加一颗7404就可以了..

从开始的反向,再一次反向,就变成正向了..

但是直接接入来**就难了,所以还是可以有一定的防止盗取数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但是直接接入来**就难了,所以还是可以有一定的防止盗取数据的。

如果考虑到输入及输出两方面的特性来说,是比较难读出来.

不过做两套就可以知道了,同时测输入及输出.

如果有心人士用其他工具就比较难说了,可以copy所有的反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考虑到输入及输出两方面的特性来说,是比较难读出来.

不过做两套就可以知道了,同时测输入及输出.

是的,所有的加密都是防君子而已,小人,愿意出钱搞的, 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所有的加密都是防君子而已,小人,愿意出钱搞的, 都可以**。

有钱的就可以买机器,再找人拷板就好了。

是有些无奈.

所以程序中要加点料给他们拷过去..:lol

网友:
这种其他的用法用在加密上,确实是个很另类的选择

网友G:
自己的输入再做输出,为什么要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钱的就可以买机器,再找人拷板就好了。

是有些无奈.

对于MCU的**行业来说,正式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网友C(点评):
所以,要加点颜色,以后才知道是谁做的.

网友H:
这个反向输出是用于加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