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双运放恒流源,输出范围

楼主(2015-11-03):
之前发过一贴,想用双恒流源来做PT100测温,看见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就直接搭了电路,运放电路一点也不懂,只喜欢拿来用,好用么?
原理图:
可用的范围:1.5K的电阻40%-85%电阻之间上下差0.03UA,225ohm-800ohm,这个范围用在PT100上没问题,
但是实际电路范围就小得多了,实际,TL431基准电压只有2.47V,为毛不到2.5V?

只有500-800ohm之间比较理想,
我想知道,这个范围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正常么?
如果加大这个范围,要靠什么来解决,这种电路能在工业仪表上用么?用的1%的电阻,是不是电阻精度小了?
今天用同样的电路试仿真了下,只有小于60ohm时,电流会上升1%,搞不清了。难道仿真软件不行?

网友A:
实际,TL431基准电压只有2.47V,为毛不到2.5V
你是用什么表测量的?检查一下你的表在2.5V下的误差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TL431基准电压只有2.47V,为毛不到2.5V
你是用什么表测量的?检查一下你的表在2.5V下的误差多大. ...

对的,可能因为驱动电流小,或TL431就这个系列的。Vref在2.4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