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添加** 走到这一步就不动了

楼主(2015-11-03):
go, mx, hz, ck, sd

U-Boot code: 278006E0 -> 27891200  BSS: -> 278CB5EC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5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5
Temperature:   40 C, calibration data 0x5904f169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5 [POR ]
Boot Device: MMC
I2C:   ready
RAM Configuration:
Bank #0: 10000000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LCD] Initializing LCD frambuffer at 27b00000
[LCD] Drawing the logo...

参考的mxq-sabresd板子,按照ubootimx6中5.4一步步来的,

网友A:
有个patch包,你在论坛里找找,我试过是可以的......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们英文论坛现在在维护,等好了,我把该patch的链接发给你哈。

网友B:
还有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L3.0.35_4.1.0_130816_source
打了从官网下载的补丁了
有两个问题:
1 800x480 LCD:
      "video=mxcfb0:dev=lcd,CLAA-WVGA,if=RGB565,bpp=24 fb0base=0x27b00000 fbmem=28M"
这个是添加到mx6q_sabresd.h文件夹下吗?
2、800x480 LCD:
sudo dd  of=/dev/sdc bs=1 seek=6291456 skip=54
必须要下载到SD卡才可以吗?有没有其他修改方式,我的SD卡启动没预留

网友B: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8109

网友B:
引用 楼主:
L3.0.35_4.1.0_130816_source
打了从官网下载的补丁了
有两个问题:

关于你这两个问题:
1、你提到的"video=mxcfb0:dev=lcd,CLAA-WVGA,if=RGB565,bpp=24 fb0base=0x27b00000 fbmem=28M"是要添加到uboot参数中的。
2、这里是使用DD命令写的,这里建议你按照我们官网community中的方法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这两个问题:
1、你提到的"video=mxcfb0:dev=lcd,CLAA-WVGA,if=RGB565,bpp=24 fb0base=0x27b00000  ...

我修改了uboot参数
由于无法修改为SD启动,尝试使用tftp将bmp文件下载到内存中,但是每次都是不成功,
有什么方式将** bmp文件下进去引导显示呢?

网友C:
论坛里面寻找一下patch包,之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面寻找一下patch包,之后就可以了

已经打过包了,但是没法使用SD卡模式下载启动,想问问有没有其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