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A8875 显示正常,读不到数据

楼主(2015-11-03):
近期使用的RA8875显示屏,一直只用来显示(只写不读),但现在想使用芯片自带的触摸控制器,发现无法读取RA8875的寄存器数据,读出的值都是0.望有玩过的大侠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找厂家的技术支持问问,他们有没有参考例程;
显示可以,读不行;
说明至少接口连接是正常的;

估计读的时序,寄存器不对吧;

网友B(2016-05-06):
抱歉, 等级不够不能贴网址.
到瑞佑官方网站, 进入技术支持, 找到RA8875 技术支持, 有个
试看看里面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