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GPIO_ReadInputDataBit()函数的返回值

楼主(2015-11-03):
想用GPIO的输入值做判断, 但是GPIO不是连续的,无法直接用 ReadInputData(GPIOx); 只能单独GPIO_ReadInputDataBit(), 我想知道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什么啊?  是0或1么?   我想用8个IO口读取的数据组成一个8位二进制数,需要 a<<!   |  b<<2  | c<<3  d<<4 ... 这样的移位操作么? a,b,c,d ...为readinputdatabit的返回值。

楼主: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2)  那这样的返回值又是什么啊?

网友:
哈哈  这些问题真搞笑

网友A:
第1   想用GPIO的输入值做判断, 但是GPIO不是连续的,

     不连续也可以判断啊
     例如
     A=ReadInputData(GPIOA);
     如果你用了 PA0 , 用了PA2, 不用PA1
       对PA0做判断 , 就先A&0xfffe, 再判断啊  (假设低电平0就表示按下)
       对PA2做判断 , 就先A&0xfffb,  再判断啊  (假设低电平0就表示按下)

第2
      GPIO_ReadInputDataBi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2)
   既然是Bit,那么就当然一个Bit对应一个脚,所以你就不能把这么多个脚 或 运算啊

自己去看函数的原型啊  !!!!

uint8_t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
  uint8_t bitstatus = 0x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assert_param(IS_GET_GPIO_PIN(GPIO_Pin));

  if ((GPIOx->IDR & GPIO_Pin) != (uint32_t)Bit_RESET)
  {
    bitstatus = (uint8_t)Bit_SET;
  }
  else
  {
    bitstatus = (uint8_t)Bit_RESET;
  }
  return bitstatus;
}

网友B:
看看 单片机基础,这些问题用“与”“或”的办法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   想用GPIO的输入值做判断, 但是GPIO不是连续的,

     不连续也可以判断啊

请问, 假设 a=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 )=0, b=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1,  c=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2)=1;     我可否这样 a | (b<<1) | (c<<2) =
0x06  ?   我这样理解有错误么?

网友C:
看看函数原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