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用三极管实现反相器电平转换

楼主(2015-11-03):
用NPN的三极管做一个反相器和电平转换的电路,大侠看有没问题,除了电平也用来把5V的PWM转成3V的。请教下能这样做吗?

网友A:
这要看你的PWM频率有多高,对上升下降沿是什么要求。
你的电路,频率特性比较差。

网友B:
这个电路可以,不过最好把基极电阻和集电极电阻的阻值互换
基极接10k,集电极接1k

网友C:
楼上的倒换电阻,如果针对速度而言,有好处,会大幅改良变沿和PWM的波形,但对功耗会增加好多。

网友D:
两个电阻都用10K,然后在基极、3.3V反相输出间并一粒低压差的肖特基,比如1N60,速度可以有几百KHz

网友E:
PWM这样转,不怕极性反过来么?用二极管解决,极性就不会反。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