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微弱信号PCB布线问题

楼主(2015-11-03):
最近在做压电传感器的信号采集,采集到的信号比较微弱且工频干扰严重,查了些资料有几点疑惑
1.有的人说微弱信号采集PCB板不能大面积敷铜,为什么?敷铜不就是为了减小干扰吗
2.我的电路板上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到达放大电路的入口大概有15cm,这个距离是不是太远了?有什么干扰吗?

楼主:
不好意思啊 刚刚没找到上午发的那个又重发了一遍

网友A:
我接触过类似的项目,如下fyi:

1.原理设计上建议您增加一级,在传感器到放大级间增加缓冲级,通过运放跟随实现,此运放的选型尽量选择ib较小的
如使用OPA2141AID这款芯片 ib越大对噪声越敏感
2.pcb的处理
a,优化PCB的叠层设置
b,优化布局,如果有DCDC电路,必须原理模拟采集这块
c,所有的板外输入输出及中间连接线,都走屏蔽线如75-5的
d,DGND和AGND的分割要注意,模拟数字分开不交叉
3.工频干扰一般集中在50hz及50hz的倍频上,可以在电源上增加陷波器加以拟制,但是一定要进行验证,以免损害有效信号
4,原理设计时在放大器后一级增加滤波器设计,选择何种滤波器-是高通 低通 还是带阻,根据您的实际信号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