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最新的FDRM KL02z 的openSDA下载报错的问题

楼主(2015-11-03):
PE驱动安装完成,电脑也能识别CDC虚拟串口,
使用的IDE是MDK,在魔术棒里面能看到PE和SDA port,
工程编译也通过了,

问题是      下载程序时提示 flash download failed , DLL  cancelled  什么什么的

无奈下我卸载keil,pe,然后重装,结果还是报同样的错误,求各位女工程师大大来帮忙解决,实在是没辙了!!!!!!

网友A:
楼主,你MDK是什么版本?
你更新到MDK5.15
另外,你再MDK的option中有没有选择下载接口是PE opensda还有选择相关的芯片,下载方式选择为SW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MDK是什么版本?
你更新到MDK5.15
另外,你再MDK的option中有没有选择下载接口是PE opensda还有选 ...

姐姐你终于来了!!!

软件版本是MDK5.16
端口也选中了的哦

网友A:
你下载的是什么例程呢?
还有把你下载出错的界面截个图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的是什么例程呢?
还有把你下载出错的界面截个图给我看看。

晚点给你

网友A:
还有,你换JLINK固件能下吗?
还是OPENSDA和JLINK都有问题。
你用我们给你的代码,直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换JLINK固件能下吗?
还是OPENSDA和JLINK都有问题。
你用我们给你的代码,直接下载。 ...

用openSDA有问题,用jlink sda就没问题
用的是xp,sdk是1.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openSDA有问题,用jlink sda就没问题
用的是xp,sdk是1.2.0

xp系统现在的opensda驱动还真不一定好使。
建议你还是用win7,因为后面如果你要用KDS软件,也必须要win7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系统现在的opensda驱动还真不一定好使。
建议你还是用win7,因为后面如果你要用KDS软件,也必须要win7 ...

好的吧,糟糕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回复我?

顺带问一下,哪位是版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吧,糟糕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回复我?

顺带问一下,哪位是版主啊?

FSL_TICS开头的都是版主。
这个月我在21ic,所以这个月的21ic问题都是由我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L_TICS开头的都是版主。
这个月我在21ic,所以这个月的21ic问题都是由我解答。 ...

好的吧 有个坛友说 有个版主特别喜欢爆照,是不是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吧 有个坛友说 有个版主特别喜欢爆照,是不是你啊?

爆照?
我们这些版主中没有爆照的,都只负责解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照?
我们这些版主中没有爆照的,都只负责解答问题。

这样哦 谢谢你 我有问题再问你 找坛友玩去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