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EEPROM使用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5-11-03):
#pragma data:eeprom
unsigned char a=5;
#pragma data:data
在iccV7的软件中,EEPROM的调用应该是上面那样子吧?不是非常清楚,网上找来的例子。  那问下数据是存储进了EEPROM中,那地址呢?  我想在main的初始化中先读取a变量的值

网友A:
楼主可以按正常的EEPROM读写来操作:

就是EEPROM.h库中的读写函数。

楼主说的是用工具写:

如何通过AVR_fighter对EEPROM编程:
在运用ICCAVR编程时对需要写入EEPROM的数据作如下处理: ///////////////////////////////////////////////////////
       #pragma data:eeprom
       unsigned char table[]={0x01,0x02}     //定义要写入EEROM的数据
       #pragma data:data  并将 #include <eeprom.h> 加入C代码中。   ////////////////////////////////////////////////////////
通过以上处理后的数据在编译时会被ICCAVR编译生成*.eep文件,将此文件加入AVR_fighter的 装EEPROM ,AVR_fighter在编程flash时相应会编程EEPROM。

楼主想要知道地址的话,就是正常的用读写函数去写吧,写完后地址自然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按正常的EEPROM读写来操作:

就是EEPROM.h库中的读写函数。

恩恩,谢谢。已经弄懂 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已经弄懂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