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为什么把缓冲器放在反馈回路之外 信号反而更好了呢?如图

楼主(2015-11-03):
如图,把BUF移出反馈回路后,先用运放放大信号然后直接接BUF来缓冲,

得到的信号质量比现在要好很多,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现在的电路却是推荐电路,搞不懂了

网友A:
估计是振荡了。

网友B:
BUF有相位差,BUF只是增益为1的功率放大,可以移到外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