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问为何压力传感器接屏蔽线有干扰不接没事

楼主(2015-11-03):
跪问各位大神~!全网搜索只有本论坛2年前的一篇帖子和我的问题一模一样,但是遗憾没有结论。原帖地址:https://bbs.21ic.com/icview-523940-1-1.html。请问是板子的设计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测测干扰是从哪里传递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干扰是从哪里传递过来的

多谢回复!!第一次发帖,居然有人回复,太感谢了!!(跪舔完毕~~)
这个干扰在0.01mv左右,用普通万用表测了,但是看不出来,请具体说一下怎么测呢?

网友B:
估计它内部接地了

网友C:
估计那个接地不良,用万用表交流档量下,对人体可能有几十伏的交流电压,接地不良有害无益。

楼主:
多谢提醒~请问是说板子内部接地了吗?板子是用的直流电,传感器的屏蔽线在板子里不应该接地,应该接屏蔽层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那个接地不良,用万用表交流档量下,对人体可能有几十伏的交流电压,接地不良有害无益。 ...

新人多谢指导~是说板子的接地不良是吧?

网友C:
你接的地可能有其它电器设备的地也接在上面,并且这条底线与大地连接不好,因此这条线估计会有交流电压存在,没起到接地作用反而引入了交流电压,因为没看到实际状态,我也只能分析到这里,也不一定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接的地可能有其它电器设备的地也接在上面,并且这条底线与大地连接不好,因此这条线估计会有交流电压存在 ...

大神说的很对,我连了一下这个地点和大地之间,确实有44V左右的交流电。但是这是一个仪表,它的地点都分部在板子上,没有别的设备连进来,也没和大地连起来。请问怎么改进仪表的设计呢?
另外,这个仪表是有的传感器接上去有干扰,有的传感器接上去没干扰,地点与大地之间的交流电都存在。
随喜赞叹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