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电阻与电容并联接地

楼主(2015-11-03):
问一下12K电阻和1nf电容并联接地和2K电阻和1nf电容并联接地有啥区别?电容的作用没什么说的,作为旁路电容无非就是把高频电流短地。但是关于这个电阻的作用,楼主看到过很多种说法。有的人认为这个电阻用于稳定两点间的阻抗(楼主不理解),有的认为只是表示实际电容模型(楼主表示反对),有的人认为电路用于某些反馈电路中,电阻是必要的。那么,大家来说说这个电阻到底有些什么作用?

网友A:
没有具体电路,没办法说。

网友B:
RC 并联电路既可通过直流又可通过交流信号。它的转折频率:f0=1/2πRC。
当输入信号频率小于f0,信号相对电路为直流,电路的总阻抗等于 R1
当输入信号频率大于f0 时 C 的容抗相对很小,总阻抗为电阻阻值并上电容容抗
当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后总阻抗为 0

至于具体作用看具体应用

网友C:
在不同的电路拓扑中的作用不一样,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电路,没办法说。

网友D:
你看成输出电阻好了,电容是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成输出电阻好了,电容是滤波。

你没发现两个电阻的大小不一样么,一个是12K,一个是1K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没发现两个电阻的大小不一样么,一个是12K,一个是1K

话说回来你不觉得那只是负载么?起到匹配作用。: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回来你不觉得那只是负载么?起到匹配作用。

那要送进AD采集的

网友D:
其实你会发现,大部分AD采集的IO都会加下拉电阻的。:lol你想啊,当没有输入时,AD口是不是低电平靠谱点??个人猜的。

网友E:
R7,C8都无用,特别是C8必须去掉

网友F:
电阻电容分别看就好,另外顶LS,C8可能起反作用
...RC不分,改了

网友G:
这个324、358运放电路,下拉电阻是有作用的,特别是电压接近GND时。

网友H:
电阻管直流,RC并联管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