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弧形拐角的pcb拼板怎么搞

楼主(2015-11-03):
这种板子四角是弧形的拼板过后怎么切割?

楼主:
怎么最后才能像单板生产一样结果仍是弧形的。不要直角。

网友A:
AD的板框(黑底)只是在软件中作3D演示的时候用
实际做板子还是按你画的弧形边框来做的
你第一幅图的拼板就已经可以了,做出来每个板子旁边的空处会加一条工艺边的,你可以把每个板子靠近放

网友B:
这个是楼主不需要关心的事情啊。厂家给你的时候会挖空的。只留给你直线边的几个连接点,到时候一掰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的板框(黑底)只是在软件中作3D演示的时候用
实际做板子还是按你画的弧形边框来做的
你第一幅图的拼板就 ...

就是说除去工艺边之后最后的形状还是第一张的样子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除去工艺边之后最后的形状还是第一张的样子哈?

是的,板子还是圆弧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板子还是圆弧边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