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51如何根据一个立即数访问相应地址的SFR?????

楼主(2015-11-03):
RT   比如我得到一个立即数0xf9    而SFR  P0M的地址恰好是0xf9    我该如何根据0xf9这个数值去访问地址为0xf9的SFR????

网友A:
只能是
if(sfr_addr == 0xf9){
   return P0M;
}

网友B:
先定义 sfr PCA0L         = 0xF9;
然后  x = PCA0L

网友C:
C51无法将SFR作为参数

网友D:
SFR只能是直接寻址,如果一定用变量的话,可以用一个多选命令,把用到的地址处理一下,这样一般都要牺牲时间和空间

网友E:
*(unsigned char *)0xf9=0xaa;  ///  往0xf9地址写入数据0xaa

temp=*(unsigned char *)0xf9;  ///  从0xf9地址读入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unsigned char *)0xf9=0xaa;  ///  往0xf9地址写入数据0xaa

temp=*(unsigned char *)0xf9;  ///  从0xf9 ...

这是写RAM,不是写SFR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是写RAM,不是写SFR

RAM和SFR 统一编址
写RAM等于写SFR

只能老老实实建128的表,它们在51里不统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E:
RAM和SFR 统一编址
写RAM等于写SFR

只能说你不懂51了

网友:
我的答案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