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测量锂电池的剩余电量

楼主(2015-11-03):
想通过单片机AD测量锂电池的剩余电量,在不清楚当前充电多少的情况下,如何测量?

楼主:
请教有人知道嘛

网友A:
可以通过测量电压进行估计

网友B:
这类测量,最好用专门的测量芯片。TI有这类芯片的,你用AD的话,只能测量,没法管理。

网友C:
根据电源和放电量之间的关系来估算。

网友D:
搜索:电池S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