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c8t6 I2C 到 PB8 PB9 不管用

楼主(2015-11-03):
gd32f130c8t6 I2C 到 PB8 PB9 不管用 ,但是到PB6 PB7 管用

请大神们帮忙,谢谢。

I2C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ure;

        //使能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_Enable(RCC_AHB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端口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8,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9,GPIO_AF_1);

        GPIO_InitStruct.I2C_Protocol=I2C_PROTOCOL_I2C;
        GPIO_InitStruct.I2C_DutyCycle=I2C_DUTYCYCLE_2;
        GPIO_InitStruct.I2C_BitRate=100000;//100kHz
        GPIO_InitStruct.I2C_AddressingMode=I2C_ADDRESSING_MODE_7BIT;//7位地址
        GPIO_InitStruct.I2C_DeviceAddress=SLAVE_ADDRESS7;//从机地址

        I2C_Init(I2C1,&GPIO_InitStruct);
        //使能I2C
        I2C_Enable(I2C1,ENABLE);

网友A:
这个相关的IO口的寄存器的没有配置好的吧

网友A:
还有就是这两个IO口的硬件设计上需要加上下拉电阻的

网友B:
这个IO的可以利用内部的上下拉电阻的。

网友C: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8,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9,GPIO_AF_1);
这个是涉及到服用功能的设置的。

网友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NOPULL;
IO口的设置中,这个是做啥用的?一般设置不需要吧。。

网友E(点评):
不是I2C0吗?

网友F(2019-12-02):
解决了吗

网友G:
估计是AF复用的问题  仔细看手册 看到底是AF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