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求助】【打赏】【ccs新建工程的疑惑】

楼主:
最近导师购回来一套ti什么高压电机开发套件要求我们尽快上手。我以前是使用51跟stm32的。现在在学习ccs,有点疑惑,请版主跟会的朋友答疑解惑。
(1)我看了北航手把手教你DSP的书,里面讲到了gel文件跟和rst.lib文件,但在ccs5新建工程的教程里,并没有让我们添加gel文件和.lib文件
(2)我新建好一个工程,里面有include文件夹,一点开发现它自动帮我添加了好多文件,都是从c盘添加的,而我的work place是建立在F盘的,因为在keil mdk(给stm32建立工程)里面,各种文件都是需要自己添加进去的,不解:'(
(3)从ti下下来的配置文件当中有281x_common,和281x_header,而两个文件夹里面分别有include、source、和cmd。。。这都是干嘛的啊,哪个才是需要的啊,我都迷糊了,stm32的各种配置文件具体是干嘛的,怎么添加都能找到资料,但dsp的感觉门槛好高呀:dizzy:

麻烦各位朋友帮帮我呗,我不俗气,但知道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有效解答我会打赏答谢

楼主(2015-11-03):
我后来试了一下,按某**指点这样去构建工程文件,结果是不行的。还有就是选择建立空文件和选择建立包含main.c的工程,会导致工程建立出来出现了个工程浏览器中出现了debug文件。究竟要怎么新建工程啊

网友A:
好多是新建工程时   软件自动添加的
建议你下载controlSUITE软件     里面有很多EVM板的例程
先直接导入   然后编译   慢慢了解文件之间的关系
直接开始新建工程  会遇到很多问题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是新建工程时   软件自动添加的
建议你下载controlSUITE软件     里面有很多EVM板的例程
先直接 ...

谢谢版主,这个确实是个办法,但不到最后我还是想尝试一下自己组建。我下了个例程,里面有common跟header文件,再点开两个文件夹里面都有cmd、include等文件夹。为什么common跟header里面都有同样名字的文件夹的啊?版主啊,我拿了导师给的工程打开,并且没个文件夹打开看,但没有看到书上说的rts2800.lib这个重要的文件啊。这是为什么啊?麻烦您了,还有啊,这个工程里居然包含了一个doc文件夹,里面是个pdf文档!!!!!居然有pdf文档出现在工程内????这。。。。mdk里这样子一定会报错的,这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这个确实是个办法,但不到最后我还是想尝试一下自己组建。我下了个例程,里面有common跟header ...

关于库文件rts2800.lib    是根据自己需要的添加的
工程下面的其他文档    都是可以添加进来的
能用到的或需要调用的    才会相互调用   其他没关系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