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u8810 的配置 文件。

楼主(2015-11-03):
Nau8810 的配置 文件。 谁有Nau8810的driver能提供一下吗,各位大神、
谢谢!!!!

网友:
NAU8810是一種成本低廉的低功率寬頻單音音訊轉碼器。本產品適合廣泛的音訊應用,包括語音電話。其所支援的功能包括一個5頻帶圖形等化器、自動準位控制(ALC)含雜訊消除系統、PGA、標準I²S或PCM音訊介面I²S、選購的PCM時隙指定,以及一個完整分數式晶片上PLL。本裝置包括一個差動麥克風輸入,以及在音訊路徑上的多重可變增益控制階段、一個單聲道耳機 / 線路位準輸出,並提供一個高功率差動BTL喇叭驅動器輸出。

网友:
楼主需要根据技术手册的控制时序搞,不能问一个驱动就能用,你不通的单片机,驱动方式不同。

网友A:
该芯片是个音频芯片,你说的配置应该是驱动程序,这个只能根据时序自己写

网友B:
是不是就是驱动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