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103和F030的区别

楼主(2015-11-03):
大神们,
  STM32F103和STM32F030在编程上比较类似吧,103系统时钟为72M,而030只有48M,其他都差不多吧,外设,功能等。。。。。
  公司开始用F030芯片,没接触过。。。。看规格书感觉十分类似,都是用库函数编程。
  十分感谢啊!

网友:
是类似的,所有的STM32都是类似的,只要使用库函数,几乎没有多大的差异。

网友A:
库函数大都是相通的。只要有就可以用的。

网友B:
换库函数就行了;
F0系列,相对F1性价比高些;

网友C:
f0的库函数说明书没有中文版的,差评。。

网友D(2015-12-17):
F103和F030很相似,区别不算明显。

网友E:
主要区别是系统时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