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组MOS开关控制的瞬时短路

楼主:
图中上下两管互补。将电池接入回路时,Q4打开,Q16闭合;将电池断开时,反之。

使用时发现改变控制逻辑时会出现上、下管均导通的时间,约为10ms。想求助下,有没有不增加一倍的单片机控制脚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PS:简单说就是关断为立即,闭合加入延时)

网友A(2015-11-04):
可以利用电容,快速放电,缓慢充电;
如下图示意,具体如何变形与相关电路配合,自己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利用电容,快速放电,缓慢充电;
如下图示意,具体如何变形与相关电路配合,自己想

非常感谢!按照这个思路,充电延迟10ms,放点1us,完全满足我的需求:lol

网友B:
你延迟那么长时间导致共同估计跟你选用的光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延迟那么长时间导致共同估计跟你选用的光耦有关

这句其实没太看得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句其实没太看得懂

怎么成了一行了。。。。

扩展:
如果从控制过来的信号没有问题,那肯定是光耦之后(包括光耦)出问题了。。。。

我查了这个光耦的关断和开通,实在是速度太低了。。。

典型值0.3ms开通,3ms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成了一行了。。。。

扩展:

siderlee哥:我电路的问题是这样的,1楼的电路在测试中,控制信号没有做逻辑上延迟处理,切换开关状态的时候有尖峰脉冲^_^,且持续时间小于10ms。

PS:现在问题解决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siderlee哥:我电路的问题是这样的,1楼的电路在测试中,控制信号没有做逻辑上延迟处理,切换开关 ...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