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TLV320AIC3254 应该如何学习

楼主(2015-11-03):
公司要求我搞这个 DSP 芯片 :TLV320AIC3254 ,但是我在TI的官网上只有找到了两种说明书,一个是Reference Guide ,另外一个是:Ultra Low Power Stereo Audio Codec With Embedded miniDSP  ,这两本手册,我看了,基本上都是讲硬件上的一些数据,却没有讲到软件上,单片机如何与这TI 的DSP 相互通信,所以我想找到这本 软件上和单片机互相通信的手册 ?请问大家 有没有,对于我这个新手学习这DSP芯片,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 在此 谢谢 ! :)

网友A:
你要用单片机和DSP通信    看看需要什么借口啊
比如SPI    GPIO      串口      EMIF等
资料你看看你下载的文档   里面讲到每个模块时   会有一些链接文件   去下载
多到TI官网上   找找    资料很多   就是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单片机和DSP通信    看看需要什么借口啊
比如SPI    GPIO      串口      EMIF等
资料你看 ...

好的,我需要用到 SPI 串口 这两种通信方式,我再仔细瞧瞧TI官网上有没有资料,其实我是想看看它有没有例子代码,但是就找不到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需要用到 SPI 串口 这两种通信方式,我再仔细瞧瞧TI官网上有没有资料,其实我是想看看它有没有例 ...

此芯片没接触过啊    不好意思

网友B:
I2S的东西,有问题放在这个贴上,我做过很久了。

网友C:
TLV320AIC3254内部资源有SPI和串口吗,有的话找一下相关的控制寄存器

网友D:
单片机与这TI 的DSP 相互通信主要就是SPI,UART,IIC吧

网友E(2016-01-06):
这个太简单了,TLV320AIC3254仅支持SPI,或I2C通信,不支持 串口。你可以先到官网上下载两工具,GDE与AIC3254 CS。
AIC3254 CS是用来配置PLL时钟、输入、输出接口的
GDE是用来配置内部MINI DSP的
具体可以加入我们QQ群详细讨论喔。纯技术交流。
TI发烧音频技术交流群:302890976

网友F(2017-08-25):
我也才开始学习关于这个元件,最近要做一个音频有关的东西,楼主学习的怎么样了,求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