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L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5-11-03):
       各位好,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了一个OTL功率放大器的电路图,但是没给出参数;于是我自己先大概
计算了一下,接着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然后出现了如下图们所示的大小。因为我只是想做出一个小型
功放,所以查了一下声音的信号频率及大小,一般频率为20~3.6kHZ,大小不超过1v。
       就按照这个范围调整了一下输入信号设定为幅值1V,频率为20HZ时,输出到扬声器上的功率仅为2.31mW,输入源的功率为150.203uW;当把频率改大为3.6kHz时,输出到扬声器上的功率也仅为59.830mW,输入源功率为4.887mW。两次的功率都算是放大了,但是我在淘宝上查了小型扬声器的功率貌似最小的输入功率也要500或者800mW,所以我这个功放应该还远远不能驱动扬声器发声。
        按照书上的输入输出来看,应该可以用此电路作一个小型功放了。所以问问大家到底是我的参数设置不够好以至于三极管还没足够放大还是这个电路本来就不够完善需要我再添加几个类似的三极管多增加放大倍数吗???                注意Q4是还没用上去的。而且请看图2,图3,图4之间同一频率下在图上有什么区别?

20Hz时的输出功率

20Hz时的输出功率

3.6kHz时的输出功率

3.6kHz时的输出功率

3.6kHz时的输出功率

3.6kHz时的输出功率

3.6kHz时的输出功率

3.6kHz时的输出功率

网友A:
你恐怕得加前置放大.哈哈,现在不大有人玩这东东了.

《OTLOCL晶体管低频放大电路集锦》 唐远炎 邮电
《OTLOCL晶体管低频放大电路集锦》 唐远炎 邮电

网友B:
经典黄书,后面一个下载下来有点问题。书中那些电路调偏置要小心,容易冒烟。

网友C:
随便找一片功放集成电路就行了,2-10W的一大把。

网友D:
还要做开机冲激输出保护电路。

网友E:
LZ你不要吓我,输出上用了22法拉的电容.

楼主:
        再问一下大家为何用交流档测试时数值很小,反而用直流档测试时数值较大??        难道输出不应该全是交流吗?为啥不出现只能用交流档才能测试的结果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大家为何用交流档测试时数值很小,反而用直流档测试时数值较大??        难道输出不应该 ...

串联电容器后用直流档测量,接负载(扬声器或者电阻作为假负载)没有?
用交流档测试时数值很小,反而用直流档测试时数值较大,估计是没有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联电容器后用直流档测量,接负载(扬声器或者电阻作为假负载)没有?
用交流档测试时数值很小,反而用直 ...

请问用功率表对扬声器进行测试,难道扬声器做负载还不够??

网友G:
楼主:任重道远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