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验证2.4G通信是否成功跳频?

楼主(2015-11-03):
万能的二姨家,万能的坛友:    目前本人在调试一款2.4G通信芯片,需要进行跳频测试,但是芯片没有表征当前频道的寄存器。手头只有一台Rigol的50M/1Gsa/s的示波器,没有频谱仪。请问如何验证跳频通信是否成功呢?
PS:自己写的跳频程序完全不知道好使不,真蛋疼!

网友A:
3G的频率计,只要三百多元。可用无线电彩色电视机校准,广播信号的彩色副载波是铯原子钟分频获得

网友B:
芯片的工作频率都是靠软件指令控制的,只要你写的软件没问题,频率肯定会改变,根本不用测。

网友A:
没有人敢保证软件一定没问题吧,软件有没有写对, 那也是要上硬件测试的。前不久, 我们这儿一个用SMT32的老手在跑马灯上栽了一跟头, SMT32F103这么个大家伙, 输出二十多路间隔20秒的跑马灯, 用于启动机箱内二十多个刀片系统板, 避开BOOT的大电流峰值. 就这么个小软件, 硬是折腾了两天, 改了四五次, 每改一次骂一次: 尼玛劳资在大学就玩过的...咋回事: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敢保证软件一定没问题吧,软件有没有写对, 那也是要上硬件测试的。前不久, 我们这儿一个用SMT32的老 ...

:lol

电蚂蚁这话靠谱

网友D:
设定两个固定频率的用作接收,发送的在这两个固定频率上跳,接收的可以判断有没有跳频到所在的频率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的频率计,只要三百多元。可用无线电彩色电视机校准,广播信号的彩色副载波是铯原子钟分频获得 ...

用频率计感觉比较靠谱。不过怎么接?频率计的表笔直接插到射频天线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敢保证软件一定没问题吧,软件有没有写对, 那也是要上硬件测试的。前不久, 我们这儿一个用SMT32的老 ...

呵呵,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没有可比性。软件写错了,压根就不工作,哪还管什么跳不跳频的。定频调通了,改一侧的频率,真改了,原来可通的另一侧立马就不通了,这不就可以知道了么,还要啥仪器……
俺玩电子,管他什么连续什么离散还是什么频,一部万用表打出的天下。愿意琢磨,办法总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没有可比性。软件写错了,压根就不工作,哪还管什么跳不跳频的。定频调通了 ...

送你2个字:山寨 :lol

网友B:
能解决问题就是好样的。

楼主(2015-12-11):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没有可比性。软件写错了,压根就不工作,哪还管什么跳不跳频的。定频调通了 ...

恩,你说的又一定道理,你这种跳频是主动控制跳频,目前在测试强干扰自动跳频,我想验证这种跳频是否是干扰引起的自动跳频。

网友E:
好像现在的跳频都是伪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现在的跳频都是伪跳频

是的,自己骗自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你说的又一定道理,你这种跳频是主动控制跳频,目前在测试强干扰自动跳频,我想验证这种跳频是否是干 ...

你说的“自动”也是根据误码率和信道侦听的结果“主动”改变频率的,故而根本不存在什么“x动”。严格意义上的跳频只有一种——伪随机序列扩展频谱,即FHSS,遇扰切换频率严格上讲不能叫跳频,只能叫“多信道切换通迅”。当前所有单片式数字无线芯片其实都不支持跳频,仅仅支持多频点而已,顶多能实现不符合FHSS规范的“窄频谱慢跳频”而已,因为频宽不足,频率切换太慢,这是成本制约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