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Chip, ip, ps, pse, se
Socket with LLc chip Seperate

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器件,哪有卖的。用作导电的,类似的都可以。

Socket with LLc chip Seperate

Socket with LLc chip Seperate

网友A(2015-11-03):
IC插座
淘宝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插座
淘宝一大堆

那个芯片是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芯片是什么啊?

没有芯片,只有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