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串口问题

楼主(2015-11-03):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不行就自己写一段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行就自己写一段程序吧

不会写,怎么写呢?不太懂K60的底层配置

网友B:
/*
PTE16,PTE17
*/
void u2_init(void)
{
    /*
    10.3.1 K70 Signal Multiplexing and Pin Assignments(page 275)
    */
    int floor_val;
#if TOWER_K70_BOARD
    PORTE->PCR[16] = PORT_PCR_MUX(3);
    PORTE->PCR[17] = PORT_PCR_MUX(3);
#elif K70_MASTER_V2
    PORTD->PCR[2] = PORT_PCR_MUX(3);
    PORTD->PCR[3] = PORT_PCR_MUX(3);
#endif
    /*
    UART baud rate = UART module clock / (16 × (SBR[12:0] + BRFD))
    sbr = 60.0e6/(115200*16)=32.552083333333336
    BRFA = (0.552083333333336 * 32)=  17.666666666666742
    */
    floor_val = BusClock/(115200*16);
    UART2->C4 = 18;                                                                    //?????
    UART2->BDH = (floor_val>>8) & 0x1F;                                //????115200bps
    UART2->BDL = floor_val&0xFF;
//    UART2->C2 |= UART_C2_TE_MASK|UART_C2_RE_MASK;        //????,??
#if U2_TX_DMA
        UART2->C2 |= UART_C2_TE_MASK|UART_C2_TIE_MASK|UART_C2_RE_MASK | UART_C2_RIE_MASK;        //????,??
    UART2->C2 &= ~UART_C2_TCIE_MASK;
#else
        UART2->C2 = UART_C2_TE_MASK |UART_C2_RE_MASK | UART_C2_RIE_MASK;
#endif
//        UART2->PFIFO = UART_PFIFO_TXFIFOSIZE(0x6)|UART_PFIFO_TXFE_MASK;
//    UART2->PFIFO = (0x6ul <<4)|UART_PFIFO_TXFE_MASK;
//    UART2->CFIFO = UART_CFIFO_TXFLUSH_MASK | UART_CFIFO_RXFLUSH_MASK;
#if U2_TX_DMA
    UART2->C5 = UART_C5_TDMAS_MASK;
#endif
        NVIC_EnableIRQ(UART2_RX_TX_IRQn);
    u2_tx_insert_idx = 0;
    u2_tx_extract_idx = 0;
}

如果楼主用MDK,抄这段代码就差不多了.

网友C:
楼主,你去下载KSDK1.3.0,安装之后,在目录:
C:\Freescale\KSDK_1.3.0\examples\twrk60d100m\driver_examples\uart\uart_blocking
这个例程,可以接受字符串,并且返回字符串。
下载KSDK的链接:
www.freescale.com/ksdk

网友D:
知道怎么发送接收的字符串,改下发送内容不就可以了啊

网友E:
其实这种代码还是不难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用MDK,抄这段代码就差不多了.

如果用eclipse的话,这个好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如果用eclipse的话,这个好改吗

很好改啊,看下头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G:
接收和发送其实是差不多的,楼主不妨照猫画虎

网友F:
现在对USB转串口感兴趣,正想办法把这两者连接到一起

网友H:
自己就可以写,用中断方式,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