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问为什么在BUCK的标准电路中,L的电流是线性上升的?

楼主(2015-11-03):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这么解释:“因为Vin,Vout是固定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稳态时的输入和输出电压),如果电感是L,对电感列方程:Vin-Vout=L*di/dt.所以di/dt=(Vin-Vout)/L,这个值是固定的,所以di/dt是恒定的,所以电感中的电流是线性变化的。”
但是我怎么知道稳态下变换器输出Vout是定值呢?它为什么不会是变动的值呢?

网友:
Vout 是输出电压,一般都接有滤波电容
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因此Vout是一个恒定数值

Vout 不会大幅度变动,但是,也不代表他完全不变动

(不会大幅度变动,就暂且认定他恒定不变)

微小的变动还是有的,这个微小的变动就称呼为波纹

楼主:
唔,这样啊!谢谢

网友A:
理论要先复杂化然后简单化,工程问题要简单化,就是所谓的简化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