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RFID RC522读取测试成功

楼主(2015-11-03):
(无正文)

楼主:
附件是RC522的驱动文件。。

读取一个 扇区的数据并打印
void ReadSector(unsigned char Sector)
{
    unsigned char i;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Sector*4,Card_KEY,Card_ID);
                if(status == MI_OK)
     {
                         status = PcdRead(Sector*4,Card_Data1);                    //再一次把它读取出来16字节的卡片数据
                   if(status == MI_OK)
                     {
                                         printf("Sector %u of 1 Read OK.The Data Is:0x",Sector);
                                         myDelay(50);
                                         for(i=0;i<16;i++)
                                                 {
                                                  printf("%x",Card_Data1);
                                                        myDelay(1);
                                                 }
                                         printf("  OK\r\n");
         myDelay(5);
                                 }
                         status = PcdRead(Sector*4+1,Card_Data2);                    //再一次把它读取出来16字节的卡片数据
             if(status == MI_OK)
                                {
                                 printf("Sector %u of 2 Read OK.The Data Is:0x",Sector);
                                 myDelay(50);
                                 for(i=0;i<16;i++)
                                         {
                                          printf("%x",Card_Data2);
                                                myDelay(1);
                                         }
                     printf("  OK\r\n");
         myDelay(5);
                          }
                   status = PcdRead(Sector*4+2,Card_Data3);                    //再一次把它读取出来16字节的卡片数据
                  if(status == MI_OK)
                          {
                                   printf("Sector %u of 3 Read OK.The Data Is:0x",Sector);
                                        myDelay(50);
                                   for(i=0;i<16;i++)
                                           {
                                            printf("%x",Card_Data3);
                                                         myDelay(1);
                                           }
                             printf("  OK\r\n");
         myDelay(5);
                    }
                }
}
读取整个卡片并打印
void ScanCard(void)
{
           unsigned char i;
     PcdAntennaOn();
           myDelay(50);
           status = 0;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Card_Type1);
                 if(status == MI_OK)
                 {
                          printf("Card type = 0x%x%x\r\n",Card_Type1[0],Card_Type1[1]);
             status = PcdAnticoll(Card_ID);//防冲撞
                         if(status == MI_OK)
                          {
                                          printf("Card ID = 0x%x%x%x%x\r\n",Card_ID[0],Card_ID[1],Card_ID[2],Card_ID[3]);
                                         status = PcdSelect(Card_ID);  //选卡
                                         if(status == MI_OK)
                                         {
                                                 for(i=0;i<16;i++)
                                                 {
                                                  ReadSector(i);
                                                  }
                                          }
                                 }
                 }
                PcdAntennaOff();
    myDelay(3000);

}

网友A:
是SPI接口的,不知道读写速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PI接口的,不知道读写速度能达到多少

我怎么看着是I2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