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数字钟编程

楼主(2015-11-03):
如何实现秒的功能,就是十位不动个位加1,满9进位。求思路。。。

网友A:
这个其实和累加器是一样的吧,教科书上就有类似的呀

网友B:
做个if else 判断,再加个for循环 感觉很简单吧

网友C:
sec1++;
if(sec1==60)
{
sec1=0;
min1++;
if(min1==60)
{
min1=0;
hour1++;
if(hour1==24)
{
hour1=0;
}
}
}

s2=sec/10;
s1=sec%10;
m2=min/10;
m1=min%10;
h2=hour/10;
h1=hour%10; 这两段精髓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