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协议栈,ota升级,大神求助

楼主(2015-11-03):
给端末ota升级,镜像170k,最快也要10多分钟,甚至二三十分钟。还较大概率失败,用的片外flash。这速度正常吗?为啥可能会失败呢?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这速度,也太慢了。估计不正常,不过没搞过,建议烧官方的例程看看。

网友B:
速度有点慢啊,查查什么原因。是信号不好,还是用片外flash影响了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有点慢啊,查查什么原因。是信号不好,还是用片外flash影响了速度

应该不是flash的问题,都是官方说的那个m25pe20。
那你说多少速度应该是正常呢?我的问题可能出在软件还是硬件呢?主要还有很大概率失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flash的问题,都是官方说的那个m25pe20。
那你说多少速度应该是正常呢?我的问题可能出在软件还 ...

一般可以到5k/s

楼主:
镜像文件170k   5k/s岂不是1分钟都用不了。ota速度那么快吗?2分钟就能升级完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镜像文件170k   5k/s岂不是1分钟都用不了。ota速度那么快吗?2分钟就能升级完成? ...

差不多的

楼主:
你用过他升级吗?速度差这么多啊。
我是新来的,他们做的感觉问题好多,ota很慢还容易失败,网络总掉线。都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过他升级吗?速度差这么多啊。
我是新来的,他们做的感觉问题好多,ota很慢还容易失败,网络总掉线。 ...

:L不是你自己的产品啊?
你最好问问厂家,可能他们有他们的原因。我说的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C(2017-05-26):
引用 楼主:
镜像文件170k   5k/s岂不是1分钟都用不了。ota速度那么快吗?2分钟就能升级完成? ...

大侠!!!

10分钟?? 最后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