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啊,这电路到底什么问题啊,为什么调开关没反应啊

楼主(2015-11-03):
(无正文)

楼主:
不让Q2关掉啊,关段Q4,控制发光二极管

网友A:
U1下面的电阻太小。改成1k差不多。要是还不行的话,用探头看一下各点电压电流

网友B:
不明白楼主要的反应是什么?如果是控制光管的明灭,Q2不能截止则常亮。

网友C:
Q2eb-R2-R4-Q3be存在导通回路,另外一端Q4导通了,Q2也会导通,没有途径让Q2截止的说,而且没看懂楼主这个电路到底想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