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103系列驱动4.3TFT屏(ssd1963)速度怎么样

楼主(2015-11-03):
STM32F103系列驱动4.3TFT屏(ssd1963)速度怎么样?一般能做到多少字节每秒?
SSD1963已经可以达到70帧每秒的刷新,但是MCU刷新数据到SSD1963速度慢的话,还不是影响了刷图片的效果?
SSD1963的70帧每秒的刷新有什么特殊的用途?难道TFT需要动态刷新才能维持?
刚刚接触,需要搞清楚一些基本的原理,谢谢。

网友A(2017-07-15):
取决于MCU的速度呀

网友B:
如果液晶模块上已经有了SSD1963了,是可以维持图像不变的。如果你要做动图显示,那就取决于MCU与SSD1963的数据传输速度、分辨率、帧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