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设置SPI2问题

楼主(2015-11-03):
(无正文)

楼主:
这SPI是给nrf24L01用的,求各位给看看配置哪里出错了。。。上面波特率分频是256,之前没改过来,nrf支持的spi不超过10MHZ。我用的是PB10,PC2,3这组SPI2

楼主:
求各位大神解答啊

网友A:
说这么多, 也没有看见问题的描述. 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了, 用示波器测量了波形吗? 什么地方出了疑问呢

网友B:
大神只讨论问题,不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这么多, 也没有看见问题的描述. 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了, 用示波器测量了波形吗? 什么地方出了疑问呢 ...

简单地说就是用这组io复用SPI2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这么多, 也没有看见问题的描述. 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了, 用示波器测量了波形吗? 什么地方出了疑问呢 ...

SPI配置不变换SPI2的另一组io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就PB10,PC2,3这组不行。但是我板子上画的是这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只讨论问题,不看代码

大神不敢当, 只是比新人熟悉一点. 因为没有发问者的板子, 要想快速定位可能的问题点, 只能先问清楚情况.

既然1个 SPI 口可以工作, 另外一个有问题, 那就抓两个的差别.
1. 当然是端口不同, 检查一下端口和配置. 也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输出正常否?
2. 两个的 SPI 口的时钟源不同, 在不同的 APB 上, 那么这两个时钟源的频率是不同的, 请特别注意要更改分频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不敢当, 只是比新人熟悉一点. 因为没有发问者的板子, 要想快速定位可能的问题点, 只能先问清楚情况.
...

多谢指引,我刚接触这一块,好多地方都是小白,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