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诸位大神,为啥我这段程序急停无效啊??(完全自学,唉,没头绪!)

楼主(2015-11-03):
//采用芯片为:PIC16F877A
//实现LED灯的顺启逆停与急停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N 4                //定义进去时间为4s
#define OUT 3               //定义3s后出来
#define DOWN 6              //定义下压时间为6s
__CONFIG(0X3F32);
uchar LEIJIA,SEC;               //声明变量;累加,秒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23;j>0;j--);
}

void init_IO()
{
    TRISB = 0xFF;               //按键为输入
    TRISC = 0X00;               //RC口输出为LED
//    TRISE = 0X00;

    RC1 = 0;
    RC2 = 1;
}

void init_timer0()
{
    GIE = 1;
    PEIE = 0;
    T0IE = 0;
    T0IF = 0;
    T0CS = 0;
    T0SE = 0;
    PSA = 0;
    PS2 = 1;PS1 = 1;PS0 = 1;
    LEIJIA = 0;
}

void start_timer0()
{
    GIE = 1;
    PEIE = 1;
    T0IE = 1;
    T0IF = 0;
}

void stop_timer0()
{
    T0IE = 0;
    T0IF = 0;
    TMR0 = 0X00;
    LEIJIA = 0;
}

void interrupt ISR()
{
    TMR0 = 70;
    if(T0IF == 1)
        T0IF = 0;
        LEIJIA ++;

    if(LEIJIA == 20)                //定时到1s
        {
        LEIJIA = 0;
        SEC--;
    }
}

void key_scan()
{
    if((RB0) == 0)              //按下按钮1(启动)
    {
        delay(2);
        if((RB0) == 0)
        {
            while(!RB0);
            RC1 = 0;            //LED1----亮

            SEC = IN;           //亮4s
            start_timer0();
            while(!(SEC == 0));
            stop_timer0();
            RC2 = 0;            //LED2----亮

            SEC = DOWN;         //亮6s
            start_timer0();
            while(!(SEC == 0));
            stop_timer0();
            RC1 = 1;            //LED1----灭

            SEC = OUT;          //亮3s
            start_timer0();
            while(!(SEC == 0));
            stop_timer0();
            RC2 = 1;            //LED2----灭

            if(RB1 == 0)                    //按下按钮2(急停)
            {
                delay(10);
                if(RB1 == 0)
                {
                    while(!RB1);
                    RC1 = 1;                //LED1----灭
                    RC2 = 1;                //LED2----灭
                }
            }
        }
    }
}

void main()
{
    init_IO();
    init_timer0();
    start_timer0();
    stop_timer0();
    while(1)
    {
        key_scan();
    }
}

网友A:
我拿到楼主的程序也没头绪,急停无效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拿到楼主的程序也没头绪,急停无效是啥意思?

就是在灯亮的过程中,按下急停,灯不会灭啊。

网友B:
流水线程序,一撸到底

网友C:
if(RB1 == 0)                    //按下按钮2(急停)
            {
                delay(10);
                if(RB1 == 0)
                {
                    while(!RB1);
                    RC1 = 1;                //LED1----灭
                    RC2 = 1;                //LED2----灭
                }
            }

不能放在  if((RB0) == 0)     的大括号里,这样的话就是按下RB0同时在按下RB1

网友D:
灯亮灭的时间太长了,没时间响应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