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直流为2.5伏 峰峰值为1Vpp的正弦增量信号转换....

楼主(2015-11-03):
各位亲各位前辈 我想把电机编码器输出的正弦增量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出 输入直流为2.5伏  峰峰值为1Vpp的正弦增量信号  输出分别对应0V和5V  但不知道该如何选 希望有人能指点我一下 先谢谢啦

楼主:
新手 问题可能有点low  还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只是转成数字型号, 用比较器即可,LM339,4通道,把阈值设置在0V即可。
即LM339用5V供电,同相输入接信号,反相输入接0V,输出通过一个1k电阻上拉到5V,那么输出就是一个0-5V的数字信号了。
不过LM339的带宽只有100K左右,如果信号频率比较高,就要换速度比较快的比较器,比如LM319等。

网友B:
用三极管,电容隔直流放大输出就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转成数字型号, 用比较器即可,LM339,4通道,把阈值设置在0V即可。
即LM339用5V供电,同相输入接信 ...

谢啦  电机编码器昨天测得是每分钟380转左右  不知道这个数值对于100k来说是否够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极管,电容隔直流放大输出就是方波。

可是我的助教让我选择差分线性接收器  而且说有很多型号可以选择  所以我就比较为难

网友C:
好像你另外帖子也有求助,肯定是类似485芯片的差分接收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助教让我选择差分线性接收器  而且说有很多型号可以选择  所以我就比较为难 ...

编码器出来信号直接接SN75174,仔细看数据手册。

网友D:
每分钟380转左右  不知道这个数值对于100k来说是否够用呢

你可以计算每分钟380转的频率就知道了,380转/60秒=6.33赫兹,100k是100k赫兹,你说能不能用
LM393和LM339一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你另外帖子也有求助,肯定是类似485芯片的差分接收芯片了。

嗯 一直在找芯片  但因为我这是本科毕设 第一次找这种东西  没啥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计算每分钟380转的频率就知道了,380转/60秒=3.5赫兹,100k是100k赫兹,你说能不能用
LM393和LM339 ...

觉得自己确实很菜  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计算每分钟380转的频率就知道了,380转/60秒=3.5赫兹,100k是100k赫兹,你说能不能用
LM393和LM339 ...

我还想再问一下  我看了lm393和339的数据  输入电压范围是 -0.3~+36v  可是我的输入信号是-500mv~+500mv  请问这种情况下应该把信号放大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出来信号直接接SN75174,仔细看数据手册。

嗯 我刚才看了一下 SN75174 高电平输入允许的最低值为2v  低电平为0.8v  可是输入要求为-500mv~+500mv   这样可以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计算每分钟380转的频率就知道了,380转/60秒=3.5赫兹,100k是100k赫兹,你说能不能用
LM393和LM339 ...

还有请问下 3.5赫兹是如何得到的?谢谢

网友C:
其实还得看看编码器对应的转轴上有多少磁极和感应器件,和转速有关,最高频率肯定不止这么点的。

网友D:
有请问下 3.5赫兹是如何得到的?

计算错误,请原谅,改过来了。
380/60=6.33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还得看看编码器对应的转轴上有多少磁极和感应器件,和转速有关,最高频率肯定不止这么点的。 ...

这个380转每分钟是我助教拿着电钻插在编码器输出轴上得出来的  他让我按这个来算  我也是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错误,请原谅,改过来了。
380/60=6.33hz

请问关于使用lm393的问题可以进一步指点一下吗  因为我看到数据手册上的输入电压不匹配  需要自己坐偏置电路还是继续找合适的器件呢

网友D:
如果只是转成数字型号, 用比较器即可,LM339,4通道,把阈值设置在0V即可。
即LM339用5V供电,同相输入接信号,反相输入接0V,输出通过一个1k电阻上拉到5V,那么输出就是一个0-5V的数字信号了。

按照他说的做就行,LM393是2通道,其他和LM339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他说的做就行,LM393是2通道,其他和LM339一样。

刚刚测了一下  输入正弦增量信号直流量为2.5v   请问还是应该用这个比较器吗

网友D:
可以使用,你把比较电平设在2.5v就可以了。
注意LM393是OC输出,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你把比较电平设在2.5v就可以了。
注意LM393是OC输出,需要上拉电阻。 ...

求教如何设置比较电平  自己太小白  真心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我刚才看了一下 SN75174 高电平输入允许的最低值为2v  低电平为0.8v  可是输入要求为-500mv~+500mv    ...

先用三极管进行交流放大,用数字电路整形再用SN75174差分传输。

网友D:
用2个等值电阻分压,参考电压设置为5v电源的一半。
393的输出为你需要的数字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2个等值电阻分压,参考电压设置为5v电源的一半。
393的输出为你需要的数字输出。
...

请问100k欧和4.7k欧的电阻是做何用的???

网友D:
4.7k是上拉电阻,LM393是oc输出,没有到电平的输出能力,高电平靠4.7k产生
100k构成正反馈,和前面输入脚的10k构成滞回比较,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4.7k是上拉电阻,LM393是oc输出,没有到电平的输出能力,高电平靠4.7k产生
100k构成正反馈,和前面输入脚的 ...

非常感谢你耐心的回答 :hug:

网友B:
请看图片

楼主:
非常感谢  就是电路我有点看不懂 前面那位朋友给的电路图我用lm339仿真了一下也是得不出结果 。。。

楼主:
能帮我看一下这个仿真吗  一直做不出来   还有你给我的这个电路图我选直流电压的时候只能设置Vrms   而不能设置Vpk 请问这样该如何设置呢
最后一个图是按照你的电路图连得  可得到的还是一条红丝带。。。

楼主:
我知道了 是我示波器设置的分辨率太大造成的  谢谢拉  我仔细研究一下你给的电路

网友E:
编码器~~~ P0 模式么,,,,,你好象用的方法不对路阿    不是这么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2个等值电阻分压,参考电压设置为5v电源的一半。
393的输出为你需要的数字输出。
...

你好  前几天我采用了你的电路 非常感谢  今天在插线板上模拟了一下  输出端得到的信号电压在参考电平附近时一直难以判断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脉冲波形在上升和下降沿处不稳定  请问能否指点一下后续的解决办法

网友D:
输出端得到的信号电压在参考电平附近时一直难以判断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这就是加了正反馈的原因,就是怕在参考电平附近出现毛刺,如果你的信号很光滑,可以去掉正反馈电阻: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加了正反馈的原因,就是怕在参考电平附近出现毛刺,如果你的信号很光滑,可以去掉正反馈电阻:100k ...

可是信号下降沿附近一直有毛刺  不是那种明显的电压跳变  请问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改进电路

网友D:
对付毛刺的方法是增加正反馈的量,适当减小100K试试。
有了正反馈,在参考点附近,上升和下降的电平会有迟滞,输入信号的值在参考电压附近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比较电压不一样。
具体的你看看迟滞比较器的原理。

还有一个办法,对你这种低频信号的毛刺特别有效,就是在100K上并联一个电容,容量你试试.
可以看到,高频干扰和低频信号的幅度一样大,都被处理掉了。

网友D:
正反馈如果没有并联电容的仿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反馈如果没有并联电容的仿真图。

我刚才在面包版上按照你的电路将下图中的20M改为100k 并在两段并联了100nF电容  发现输出端一直是低电平  如果换回20M  则电平输出正常  相应的下降沿毛刺也出现了  请问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处理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付毛刺的方法是增加正反馈的量,适当减小100K试试。
有了正反馈,在参考点附近,上升和下降的电平会有迟 ...

刚刚和助教一起测了一下  他说并联电容这个方法行不通  我们测了一下确实不行

网友D:
减小20M电阻试试

楼主:
是这样的 这个电阻大小只要量级在M以下  输出都是低电平  具体原因我也不好判断  最后我在lm393的反相输入端并联了一个电容接地 毛刺基本就没有了

网友D:
最后我在lm393的反相输入端并联了一个电容接地 毛刺基本就没有了

说明毛刺来源于电源,这个电容是必须有的!最好一个22UF电解并一个无极性的1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2个等值电阻分压,参考电压设置为5v电源的一半。
393的输出为你需要的数字输出。
...

非常感谢你  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