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大家

楼主(2015-11-03):
各位亲各位前辈 我想把电机编码器输出的正弦增量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出 输入+0.5V转为5V电平 -0.5伏转为0V电平输出 需要差分线性接收器 但不知道该如何选 希望有人能指点我一下 先谢谢啦

网友A:
485芯片就可以

来自iphone 5s

网友B:
楼主的差分特性指的是接编码器输出的+/-0.5V么?用个比较器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C:
一般是485之类的差分接收芯片。它的发射端其实也是485芯片。